为什么SHT10 要比SHT20,SHT30贵很多?

楼主(2018-11-20):
精度SHT10都不如20,30,价格却要贵很多...sht10难道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吗

30焊接难点,打算把10全换成30,,30才五六块钱,淘宝还有2块多的, sht10 都要20多

网友:
用量少所以贵,SHT30有好几个商城在推啊。

网友:
sht10 十年前的产品了。 10封装这么大成本高不少吧

网友:
物依稀为贵

网友:
停产了没有?
大概早期产品,生产成本高

网友:
Sht75也贵吧

网友:
可能SHT10系列更稳定,湿度不乱跳点

网友:
sht11也特别贵

网友:
看到这个,我的第一印象就是shit。哈哈哈。

网友:
可以考虑下 hdc1080

网友:
早期产品,生产成本高,但性能相对稳定,加工影响不大

网友A:
早期产品,好焊接,成本高。目前已经都换30了。价格优势大,缺点不好焊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A:
早期产品,好焊接,成本高。目前已经都换30了。价格优势大,缺点不好焊

SHT30稳定性和一致性怎么样. 国产的AHT10 差别比较大,打算放弃

网友:
SHT30手焊了是麻烦点儿,但也是可以焊接的;贴焊了则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