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手机TYPC 转为 MIRCO USB 的线需要那么豪华吗

楼主(2018-11-20):
弄了个解码器XMOS ,是MIRCO USB 接口的,这样要把手机的信号通过TYPE C 传出来。
看淘宝上又是单晶铜,又是镀银的,这个数字信号犯不着用这么奢侈的传输介质吧,毕竟后面异步传输接收端有校验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吧。信号线肯定用不到那么粗。

网友:
没有把火电换成水电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hifi的世界你不懂

网友:
BALABALA一堆看不懂的,就显得很专业,很高大上。能涉及到的词就往上写吧

网友:
XMOS开发板要不?

网友A:
楼主有所不知,虽然传输的是数字信号,但是如果不使用符合HiFi标准的手机数据线,传输的二进制1将不再是完整的数字1,而数字0也不是纯净的数字0,虽然理论上并不会导致数据出错,但是依然会影响音质。。。好吧,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这么写卖的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所不知,虽然传输的是数字信号,但是如果不使用符合HiFi标准的手机数据线,传输的二进制1将不再是完 ...

我来编一段

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传导时域,虽然数字信号都是逻辑上的0和1 ,但是,由于人耳朵对声音相位极为敏感,不同的材质在传输数字信号流时有不同的延迟,最终表现到DAC输出声音波形的相位抖动漂移,最终导致音质的劣化。
劣质的线材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不同的杂质成份有着各自的电气传导特性),虽然在音源上费劲心思尽量的减少失真,解码也下了大力气,但就因为一根劣质的线材让所有的努力付之流水,线材的重要性不必赘述。
好了,给钱!

网友:
我来说个通俗的,线就好比铁路,好线就是高铁路,差线就是普通铁路,高铁车在普通路一样能跑,但是得多欣赏下路边的风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编一段

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传导时域,虽然数字信号都是逻辑上的0和1 ,但是,由于人耳朵对声音相位 ...

我差点都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