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语音播放IC,工业级,10元左右

楼主(2018-11-20):
求推荐语音播放IC,工业级,10元左右

网友A:
同求这种语音芯片,最好是串口通信,发文字过去就能播报出来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这种语音芯片,最好是串口通信,发文字过去就能播报出来的那种。

我目前用过两种,一种是需要提前录制语音库,然后通过串口控制播报哪一段。另外一个就是内部集成中英文语音库,你发什么它就播报什么。这两种芯片价格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过两种,一种是需要提前录制语音库,然后通过串口控制播报哪一段。另外一个就是内部集成中英文语 ...

工业级么?有型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业级么?有型号么?

应该是工业级的,XFS5152这个是自带中英文库的,这颗估计要40左右。
KT603是论坛一位朋友家做的,我用过还可以。你如果是固定的语音可以尝试下这个芯片。

网友C:
GD5801,其实类似的芯片有很多,此型号的优点是USB直接连接电脑后电脑自动识别为存储设备,不需要专业软件直接拖拽复制音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业级的,XFS5152这个是自带中英文库的,这颗估计要40左右。
KT603是论坛一位朋友家做的,我用过 ...

KT603不是工业级的,商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5801,其实类似的芯片有很多,此型号的优点是USB直接连接电脑后电脑自动识别为存储设备,不需要专业软件 ...

工业级的不好找

网友C:
GD5801工作温度-40~70度,不知道你所说的工业级还有什么要求。真正要达到工业级的水准又岂是一个芯片能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5801工作温度-40~70度,不知道你所说的工业级还有什么要求。真正要达到工业级的水准又岂是一个芯片能 ...

工业级要到85度。70度是商业级

网友:
ISO系列的现在价格不晓得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级要到85度。70度是商业级

对的,工业级-40 ~ 85,汽车级 -40 ~ 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工业级的,XFS5152这个是自带中英文库的,这颗估计要40左右。
KT603是论坛一位朋友家做的,我用过 ...

语音天下,刚买了12片样片,还在路上,几年前,测试过,价格少了41开票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SYN6288,听说要20多块

网友D:
JQ8400这个好玩,玩法很多

网友:
我们用的是一家小厂的, 是先把要播放的语音灌进去, 然后控制引脚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JQ8400这个好玩,玩法很多

这个片子是不是需要外挂spi flash?价格多少?是不是工业级?谢谢

网友:
用过2种:1.内部集成了特定的语音数组,如万年历的语音播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2.通过串口给芯片发送数据,芯片自动识别为语音,价格稍微高点,智能语音播报系统,医院的取码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是不是需要外挂spi flash?价格多少?是不是工业级?谢谢

抱歉,这个不太清楚,你去淘宝搜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模块9块多

网友E:
语音芯片多得很,看你的需求了。简单的就是事先录进去一段语音,通过单线串口发送指令,这种1-2块钱,你把要录的语音给厂家,人家帮你搞。

网友:
随手找到一个,https://m.tb.cn/h.3m6YBiM
这款我没有实际玩过。
看到标注-40-85,实际行不行我没试过

网友(2019-06-21):
请问LZ,最后用了啥芯片 ?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E:
语音芯片多得很,看你的需求了。简单的就是事先录进去一段语音,通过单线串口发送指令,这种1-2块钱,你把 ...

1-2块钱,这种价格的不知道有没有推荐型号或者链接,正需要低价格的

网友(2020-04-21):
楼主,后来选用的工业级录音芯片定下来吗?
工业级语音芯片是工作温度在-20~+85度范围内的音频芯片,其实是这个只能说是对了一半;除了工作温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性能指标是抗干扰能力和ESD抗静电能力。单凭温度,这两个指标还没有达到也不能称为"工业级"语音芯片。
可能许多语音芯片厂家为了追求利益,纷纷吸引客户,主张自己销售的语音芯片是工业级的,只是想把温度写在-20~+85度吸引客户,因为很少客户具体去测试抗干扰能力和ESD抗静电能力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