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4412开发板实战之智能网关项目笔记

楼主(2018-11-20):
智能网关的学习内容:
1 智能网关的概念;
2 智能网关的实现框架;
3 智能网关的例程分析。

1 智能网关的概念:
1.1 智能网关关键词搜索
    智能家居网关,物联网智能网关,zigbee智能网关...
    有大量的智能网关产品但是没有官方的定义!
1.2 什么是网关?
    搜“网关”。
1.2.1 传统网关定义
    TCP/IP协议中的概念。
    不是嵌入式中的网关概念。
1.2.2 嵌入式中网关定义
    例子1:智能家居中zigbee网关。
    例子2:电力系统中的设备“终端服务器”。
    网关:将一种协议转换为另外一种协议,实现数据转发而不做控制的设备。
    1 协议转换;
    2 数据转发;
    3 不做控制。
1.2.3 智能网关
    智能网关和普通网关的区别:实现数据处理。
    zigbee协议中,指令头FE,指令尾FF。
    智能网关的定义:
    将一种协议转换为另外一种协议、实现数据转发、不做控制、能够实现数据处理的设备。

2 智能网关的实现框架
2.1 硬件选择:作者选用以太网+串口的组合

2.2 智能网关知识点:
    智能网关 = 网络通信socket +  串口通信 + 多进程fork
2.3 客户端伪代码
    pid = fork();
    if(pid){
        while(1){
            if(接收到网口数据)
                通过串口讲数据发送
        }
    }
    else if(pid){
        while(1){
            if(接收到串口数据)
                通过网口将数据送出
        }
    }
2.4 服务端伪代码
    pid = fork()
    if(pid){
        while(1){
            if(接收到网口数据)
                打印
        }
    }
    else if(pid){
        while(1){
            通过网口将数据发送到开发板
            delay 1S
        }
    }

3 智能网关的例程分析
3.1 硬件准备工作
串口控制台;串口;网口的连接

3.2 软件准备工作
    串口助手;
    网络配置--开发板的网络能够PING通虚拟机Ubuntu
3.3 代码分析
3.3.1 初始化部分分割,提供函数接口
3.3.2 IP可以通过参数配置,网口port端口号也可以配置
    port端口号第一次被占用,如果先关闭服务端,客户端还会占用端口号
    端口号的取值范围:0-65535,端口号0-1024。
    端口号两边要相同。
3.3.3 端口号可以复用
    同一个端口号可以同时给多个客户端使用。
3.3.4 fork部分代码和实现框架对照
    服务端发送数据分析;
终端发送数据分析。

网友:
我只想说,,,这笔记也太不走心了,如果是搞宣传,只能说起了反作用,拉低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