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啊有人用过Asus H310M-K R2.0这个主板吗?怎么装的win7?

楼主(2018-11-20):
如题,这个主板说是现在还能装win7的,代价是需要装个独显,因为集成显卡不能用,没问题,独显算个啥。
直接入了2台

用坛子里的那个N合1的win7包

看不到硬盘啊。。然后试了msdn itellyou上的,同样的问题,有时候还卡死或蓝屏(ACPI?

这个主板BIOS里没有设置SATA AHCI IDE的选项啊。。店家说法是得找GHOST的,但GHOST怎可能没有夹带。。

也尝试了往boot.wim和install.wim里面加驱动。。并不好使。。(主板官网的驱动

90后已经是老年人了……电脑都不会用了……

(win10粉请不要向我推荐win10,理解下老年人可以吗。。

网友:
新款电脑可能不支持win7,我用dell的就是,怎么折腾都没用。

网友A:
老人 也的上win10啊   不行里面跑虚拟机  装win7

网友:
老人更要紧跟时代潮流啊,win10没得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 也的上win10啊   不行里面跑虚拟机  装win7

我自己的话,linux命令行敲着用都可以

问题是这还得给家里人用啊。。

网友B:
注意H310不能上旧版本的CPU了。已中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H310不能上旧版本的CPU了。已中坑

啥????????比如?

不过我目前是i5-8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比如?

不过我目前是i5-8500

8代的CPU不怕啊,我之前有只7代的CPU就GG了,不上不下。

网友C:
不如买个二手的b85啥的, win7支持不错, 四代cpu性能也不错, 还便宜

网友D:
据说能用内显,不过需要下载驱动自己改配置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买个二手的b85啥的, win7支持不错, 四代cpu性能也不错, 还便宜

确实打算找4代来的,然后这不突然看到有R2.0的主板可以win7了吗,本以为是曙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能用内显,不过需要下载驱动自己改配置才安装

唉……现在是U盘装系统都装不上……好像我突然掉智商了一样……

网友E:
XHCI 驱动打一下看看,不打USB接口没驱动,盘鼠键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XHCI 驱动打一下看看,不打USB接口没驱动,盘鼠键都不能用

不知道什么鬼,USB和AHCI的塞进去进安装界面就会蓝屏或卡死。
现在在尝试下一个深度的ghost……快投降了……

网友:
q9500加g41再战三年

网友F:
装win10 ltsb版再装个插件,界面什么的可以弄成跟win7或xp差不多,可以试试哈

网友:
ltsb没有磁贴没有小娜没有edge,比较清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鬼,USB和AHCI的塞进去进安装界面就会蓝屏或卡死。
现在在尝试下一个深度的ghost……快投降了 ...

AHCI 是SATA的驱动。 XHCI 才是USB的驱动。

http://www.asrock.com/microsite/Win7Install/index.c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AHCI 是SATA的驱动。 XHCI 才是USB的驱动。

http://www.asrock.com/microsite/Win7Install/index.cn.htm ...

这俩都有问题……弄上就进不去
Asus有个EZ installer 跟asrock 这个是一样的东西,不行,弄完直接就炸出来。。
现在老毛桃的PE都进不去,每次报错还都不一样的。。

网友:
依然奔腾中

网友G:
PE,dism++ 原本系统 install.wim 还原系统,然后 itsk.com 万能驱动打驱动(PE 下操作),再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PE,dism++ 原本系统 install.wim 还原系统,然后 itsk.com 万能驱动打驱动(PE 下操作),再重启试试。 ...

是想这么整来的,但昨天试了很多PE,都进不去,或进去没一会儿就崩了,每次的报错还都不一样,全都是很核心的问题。。
照平常来说,SATA设置成IDE不要AHCI就没问题了,但这个主板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
而且可能我什么操作不对吧,我往wim里加驱动之后,都不能顺利安装,坏掉了一样……

网友H:
既然自称是老人了,那你赶什么时髦凑什么热闹,非要买个310的主板呢?

G41老主板+硬改的771至强,你的WIN7跑得很欢的

老人就该用老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自称是老人了,那你赶什么时髦凑什么热闹,非要买个310的主板呢?

G41老主板+硬改的771至强,你的WIN7 ...

775双路志强工作站确实在使用中

这不是感觉家里的大奔4有点过份了嘛……寻思换个新的。。

结果变得好像我没用过电脑一样……

本来打算上4代U的,没这些烂事,但前一段看坛子里帖子说这个R2.0的主板可以上win7,寻思看到了曙光呢。。

老人就该用老人机

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算是与之共存亡了,这剩下能活的天数掐指一算,瞬间涌上了几分勇气。。

楼主:
投降了,装win10了。

感觉好像被强奸了一样

网友:
这是非要装win7,我们用hd6620显卡的想装win10装不了

网友: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装了win10,可一用上就发现比win7好用,回不去了。

网友I:
我也是win7的忠粉,最近要转win10了,因为嵌入linux比较方便,也没想象的那么耗资源。我的台式机主板是华硕z370,装win7的话声卡有拖音一直响,非常恐怖,装win10就没问题。所以尽量适应win10吧,这两天又发行了1809版,估计改了一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win7的忠粉,最近要转win10了,因为嵌入linux比较方便,也没想象的那么耗资源。我的台式机主板是华硕 ...

我装的LTSC 2019
昨晚发现有个内存条是坏的,两台机器,有一个10直接装上了,另一个10也装不上,看nga上有个人最后发现是内存条的问题,心想有道理,对调一换果然ok了,有问题那个自检不会出错,bios照样进,查内存需要到后半段才能发现问题,这可能是之前怎么装都失败卡死或蓝屏的原因。
现在我再装win7应该是能装上的。。只是10已经装上了,先这样用着吧,等内存条换回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win10 ltsb版再装个插件,界面什么的可以弄成跟win7或xp差不多,可以试试哈

新的好像改名叫LTSC 2019了,试了下,确实没磁贴,稍微能接受一些

这个磁贴放在触摸屏上是个好设计,用鼠标去点就智障无比。。这设计看到就想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