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种cortex a 芯片生命周期

楼主(2018-11-20):
在选型,以前接触过exynos4412,看网上资料,已经停产,想知道和exynos4412差不多的几款芯片,比如S5P4418、S5P6818、IMX6Q、IMX6UL的生命周期,另外这些资料从哪里找

网友A:
别用三星的。 ti 或者im6q 都可以

网友B:
用三星还不如用全志。IMX6Q、IMX6UL的这些可以上NXP的官网找。另外TI也有很多这类处理器。TI官网就有资料,全开放的很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三星的。 ti 或者im6q 都可以

成本要控制,要实现h.264压缩,4G数据和wifi数据上传,推荐个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星还不如用全志。IMX6Q、IMX6UL的这些可以上NXP的官网找。另外TI也有很多这类处理器。TI官网就有资料, ...

成本要控制,要实现h.264压缩,4G数据和wifi数据上传,推荐个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要控制,要实现h.264压缩,4G数据和wifi数据上传,推荐个芯片吧

海思的芯片好像就是干这个的吧,HI3518E,HI3516A等

网友:
看看摄像头用的什么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去nxp官网看看,有十几年长周期的

网友:
工业级的一般是5年以上,汽车级的一般是10年以上,貌似IMX6的都保证10年以上的供货。

网友:
别用手机芯片  用手机芯片一年一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三星还不如用全志。IMX6Q、IMX6UL的这些可以上NXP的官网找。另外TI也有很多这类处理器。TI官网就有资料, ...

全志芯片的生命周期如何?
V3s呢,我还打算用V3s开发东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志芯片的生命周期如何?
V3s呢,我还打算用V3s开发东西呢

网上有信息  就算停产了,只要你下一个晶圆的量 都可以给你生产,就是交期要2个月左右把。

网友:
imx据说是 10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信息  就算停产了,只要你下一个晶圆的量 都可以给你生产,就是交期要2个月左右把。  ...

一个金源的量是多少啊 什么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金源的量是多少啊 什么数量级

网上查到的A10芯片是50K(估计不止一个晶圆的)  90天的交货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信息  就算停产了,只要你下一个晶圆的量 都可以给你生产,就是交期要2个月左右把。  ...

全志有在哪说了V3s的周期吗?万一开发出来没多长时间,又需要重新开发,岂不浪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志有在哪说了V3s的周期吗?万一开发出来没多长时间,又需要重新开发,岂不浪费时间? ...

你的自己咨询,A10那个就是别人咨询原厂  给的信息  下单50K  90天交货   价格和以前价格一样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自己咨询,A10那个就是别人咨询原厂  给的信息  下单50K  90天交货   价格和以前价格一样的量。 ...

哦哦,这样子,我以为网上有信息发布呢!我自己再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