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推荐可以测量电池小电流放电特性的仪器

楼主(2018-11-20):
现在需要测量 CR2032 电池的特性   要求放电电流可以小于1mA
买了一个美尔诺的 号称可以0.1mA的电子负载  发现有1mA的底电流  就是说 我设置1mA放电,实际是2mA在放 。这样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测出来的特性曲线完全是错的。
现在问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仪器推荐一下。  自制的或者简陋的方案也行。 谢谢大家!

现在唯一能想的就是用2台万用表 时刻监控电流和电压的变化。那测量的结果几乎就是手工定时抄录,再用excel 总结画图了。
因为产品上需要这条曲线来估算电量。所以要相对准确才行。

网友A:
IT8512+ 有电池测试模式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找找看有没有电池容量柜,专门测试电池放电曲线的

网友C:
找个运放做1mA恒流源就行了;
精度要求不高就用LM3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8512+ 有电池测试模式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IT8512+   0--3A量程   精度  +- (0.05%+0.05%FS)  核算下来 误差 1.5mA 是至少的。  所谓的0.1mA精度纯粹骗人的,实际就是1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运放做1mA恒流源就行了;
精度要求不高就用LM334。

主要是要记录时间和电压的关系。 1mA放电精度有个5%误差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看有没有电池容量柜,专门测试电池放电曲线的

关键是放电电流太小,电子负载都没这么小的。基本上都是安倍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记录时间和电压的关系。 1mA放电精度有个5%误差也问题不大。

找个带USB功能的万用表,很便宜

网友:
其实如果你买大厂的产品,那么就可以相信厂家的数据。厂家手册里面有这个放电曲线。
CR2032标准容量差不多200mAh
如果非要自己测,标准的测法是给电池接个固定电阻当负载,然后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即可。
电流并不需要测,因为电阻已知,电压你测了就可以算出电流。用个台表连着电脑一直记数据就行了,最后在Excel里面拉一个汇总。
实际上因为你这个放电时间太长,1mA电流放电,简单做除法就知道需要放200多个小时呢,一个小时记一个数据点就够了,都没必要用台表连电脑记,人工都可以做到

网友:
武汉蓝电

网友:
做个PC上位机,接一个固定电阻进行放电,然后定时测量电压,然后上传进Excel, 不就得了!

网友D:
还有一个深圳新威,这家还有淘宝店呢

网友E:
我有一台这种小机器,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可以横流恒压测试放电曲线,有上位机,2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这种小机器,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可以横流恒压测试放电曲线,有上位机,200多元 ...

有型号没? 哪里买到的,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深圳新威,这家还有淘宝店呢

新威和蓝电东西确实不错。就不没有一路的,都是八路的。不是专门搞电池的似乎有点浪费。 不过见到国内确实有这样的设备,是在找不到也能向老板有个交代。看价格应该都不便宜。

网友F:
这类电池的测试方法好像都是接固定电阻放电,知道电压低于某个点,不是按照横流放电的,当然电池的电压很稳定的,你可以看看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电池的测试方法好像都是接固定电阻放电,知道电压低于某个点,不是按照横流放电的,当然电池的电压很稳 ...

现在就是用1K电阻 3mA放电。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了。现在上班的时候每半个小时去抄一下电压电流。(晚上还只能停止放电)
测一遍电池也是被迫无奈。在商城买的天球CR2032 太矬了。 3mA的设备半天就只有2.8V了(连一半的理论值都没到)。老板怕是软件有BUG所以要测测手里的天球新的究竟有多大容量。 同时看看买来的电池质量怎样。所以才决定搞个简单设备测测。
今天实测天球的CR2032 从3.1V开始放电  3mA放电电流   放电到2.8V 只需要3.5小时,和理论值相差甚多。

网友:
淘宝关键字
EBC-A01 电子负载,CR纽扣电池,小容量锂电,AAA干电池容量测试仪
这个特别标注了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1K电阻 3mA放电。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了。现在上班的时候每半个小时去抄一下电压电流。(晚上还只 ...

别再买天球的电池了,质量很不稳定,你测几个也没用,没准10个里面有9个正常,剩下一个容量非常低
国产电池唯一可以用的牌子是武汉力兴,比天球也贵不了多少,我用了很多年的。基本保证可以达到标称容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1K电阻 3mA放电。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了。现在上班的时候每半个小时去抄一下电压电流。(晚上还只 ...

因为这种电池是一次性的,而且做一次试验要很久,200/3mA=67小时,所以你基本上没法自己做IQC,只能相信你的供应商。
如果为省钱用了不靠谱的供应商,你自己做啥都没意义。就不要检测了吧,听天由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这种电池是一次性的,而且做一次试验要很久,200/3mA=67小时,所以你基本上没法自己做IQC,只能相信 ...

天球是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型号没? 哪里买到的,介绍一下。

最近不在公司,所以没法提供型号,应该是18楼写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关键字
EBC-A01 电子负载,CR纽扣电池,小容量锂电,AAA干电池容量测试仪
这个特别标注了纽扣电池 ...

这东西不错,应该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D(2018-12-21):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错,应该就是我想要的

你找到合适的设备了吗?如果没有,我这边有单设备四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到合适的设备了吗?如果没有,我这边有单设备四路的

谢谢,最后自己设计了一个板子。定电阻放电测试纽扣电池电量。 现在做一块板子好便宜,随便玩。哈哈

网友:
建议定制电阻+指针式电流表,串一起来,这个小于1mA的电流放电,要测试很久的,每天手工记录下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