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DIY科普教程

楼主(2018-11-20):
最近装了一个黑群晖NAS,在这里分享一下给大家。

硬件配置:
        首先,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用来组装群晖NAS,用VMWare虚拟机也可以,因为NSA系统的硬件配置相对较低,比较注重的几点是:
        1、功耗要尽量的低,所以选择CPU的时候一般要选择一些低功耗的CPU,以下为一些常用NAS CPU:

        2、由于要7x24小时运作,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上像西数红盘、希捷酷狼这样NAS专用的硬盘,条件更好的最好上多块,组RAID。当然我条件比较差,我用的是希捷ST2000DM008酷鱼2T。

        初学者可以在VMWare虚拟机上体验一下,我发一个网上的教程,里面将的挺清楚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实际安装群晖系统的时候需要一个U盘做引导盘,制作方法可以网上找,这里分享一下制作的工具:

        教程:https://post.smzdm.com/p/602585/

        比较困扰小白的是,群晖的系统装在哪里,这里摘抄一下网上的一段话的科普一下:
        Q:
        1、我是不是必须应该买个新硬盘或SSD安装DSM?
        2、DSM的安装盘有没有必要和数据盘独立出来?也就是我在考虑买个小容量的SSD独立安放DSM还是直接上一个大容量的新红盘
        3、原本的8G U盘除了引导盘还有很多容量,不能用来安装DSM吗?
        A:
        1.DSM的系统会占用每块硬盘的一个分区,比如你有两个硬盘,两块上都会有一块分区给DSM用,所以单独给DSM用一块硬盘的想法是完全没用的。
        2.如果之前的硬盘装过低版本的DSM,在升级5.1的时候可以选择保留数据安装,如果以前就一个分区的“新硬盘”的记得是会全部格式化掉的。
        3.引导U盘只是起引导作用,其实就是U盘引导到你硬盘的第一个分区,第一个分区就是DSM系统所在地方,第二个分区才是存储数据分区
        简单说就是DSM数据和系统不分离,FreeNAS这类系统是数据和系统分离的,
        所以群晖系统有一个问题就是DSM系统坏掉之后你把硬盘拔下来查到WINDOWS或者LINUX上恢复数据会非常麻烦!当然不折腾就不会死,一般来说还是稳定的。

        以上是入门:
        如果想要用的更6,还要学习系统的使用,包括docker容器、迅雷远程下载插件、Aria2等等,反正功能是挺多的,主要是用户界面非常友好,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黑群晖而不是FreeNAS这种企业级的NAS系统。
        说说我的体验,
        1、如果只用用来远程下载的画,可以买个小米路由器3G(150元)外接一个硬盘,千兆网口、usb3.0、双频WiFi还可以DIY各种插件,下载种子也很稳定哈哈。
        2、如果用来备份数据,还是挺不错的,可以用来定期备份移动硬盘上的数据、电脑上的数据、百度云、手机照片等。
        3、如果想要远程群晖,解决方案有,花生壳内网映射、蒲公英路由器、ngrok,frp等,推荐frp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
迅雷远程早就不能用了吧。aria2也试了下好像没啥速度。想做打印服务器也没成功,不支持我的打印机好惨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内网穿透那个FRP感觉挺好

网友A:
想请教下photo station 怎么会占用两个空间呢?网上没查到原因。

黑群刚装的只用了photo station上传点相片。存第三个盘的但第二个盘也占了差不多的空间。

网友:
学习一下,跟上节奏

网友:
什么时候来个freenax

网友B:
正在为远程群晖发愁,透不出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为远程群晖发愁,透不出去

你那个可能是大内网的原因。我记得好像10.开头的那些都是大内网。直接找宽带商告诉他要独立I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可能是大内网的原因。我记得好像10.开头的那些都是大内网。直接找宽带商告诉他要独立IP ...

不是吧,你说的应该是固定ip的问题,而且我不是10开头的。我是用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和光猫的端口转发都不行,可能是我不会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的应该是固定ip的问题,而且我不是10开头的。我是用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和光猫的端口转发都不 ...

额,是不是因为80端口的问题?你改下DMS端口试试。我也忘了默认的是啥了我改成其他的了。路由器忘了怎么设置了出差一直都能用。

网友:
搬凳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nas玩不起,主要是在哪儿都是内网,独立IP现在本地不是专网都不给,专网的价格不如买百度云会员或者开阿里云。
如果仅有备份文件的需求,比较好的方法是低功耗主机在家里连着网,拿远程桌面软件登录存取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你说的应该是固定ip的问题,而且我不是10开头的。我是用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和光猫的端口转发都不 ...

进路由器看看外网IP是不是和在ip138上看到的ip一样。申请个花生壳域名,在dsm里直接填入ddns,路由映射5000,远程就可以链接到了。需要其他功能软件需要对应映射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s玩不起,主要是在哪儿都是内网,独立IP现在本地不是专网都不给,专网的价格不如买百度云会员或者开阿里 ...

花生壳免费内网穿透可以用1G流量。如果只是远程下载不受影响。要远程数据只能找运营商要公网IP了!

网友E:
感谢分享,请问黑群与正版授权的关键差别是什么?

网友:
可以买个IDE的DOM,8G或16G,然后把黑群晖装上去,这样系统和数据就完全分离了。
而且U盘也可以省掉,直接用DOM盘引导。
我的黑群晖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买个IDE的BOM,8G或16G,然后把黑群晖装上去,这样系统和数据就完全分离了。
而且U盘也可以省掉,直接 ...

这样只是把引导装到了那个盘上。dsm要安装到每个硬盘的。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请问黑群与正版授权的关键差别是什么?

应该主要是升级和能不能用QC的区别。QC台湾的服务器,群友都说太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只是把引导装到了那个盘上。dsm要安装到每个硬盘的。分不开!

不需要,我现在不接硬盘也可以启动,可以任意加盘减盘的。
可惜只我的D525小主机只有两个SATA口,只能挂两个盘。

网友:
电信打个电话,很大概率还是能够要到公网IP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我现在不接硬盘也可以启动,可以任意加盘减盘的。
可惜只我的D525小主机只有两个SATA口,只能挂 ...

加盘他会在你的新盘再安装dsm,不是直接拿去就能用的。我试过了。

网友:
你那个只不过系统认为已经有了一个硬盘而已,dsm只要有一个盘就可以启动。但是他每个盘都会安装dsm的。

网友:
也装了一个黑群,在网上买了一个黑群晖启动盘系统引导二合一盘,运行近一年了,除了停电没有关过机,一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盘他会在你的新盘再安装dsm,不是直接拿去就能用的。我试过了。

哦,这个到没试过,反正插上盘就能用,也就没管它。

网友:
感谢楼订的教程!

网友:
占座,谢谢LZ分享,抽空搞一个~~

网友H:
想问一下坛友们,网上的启动盘系统引导二合一盘是如何制作的,自己想做一块没有成功。

网友I:
组啥RAID?等你硬盘坏的时候就欲哭无泪了,业余nas千万不要用RAID,重要文件放2个硬盘互相备份

网友:
有没有比较好的下载工具?平时想挂着下一些小电影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坛友们,网上的启动盘系统引导二合一盘是如何制作的,自己想做一块没有成功。 ...

http://www.u-shar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2
按这个试试看,我就是按这个搞的,建议单独搞个BOM盘做系统引导二合一盘,8G就够了。

网友:
   黑群晖NAS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www.u-shar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2
按这个试试看,我就是按这个搞的,建议单独 ...

非常感谢谢,还有一块小容量SSD盘,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二合一盘。

网友:
直播  不错  留爪印  早晚用到

网友:
很好的资料,记录下,学习下自己也搞一个。

网友:
有手机端安装的APP,同步手机照片到家里的黑群上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以买个IDE的BOM,8G或16G,然后把黑群晖装上去,这样系统和数据就完全分离了。
而且U盘也可以省掉,直接 ...

某宝买吗?求关键字

网友:
标记 黑群晖DIY科普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某宝买吗?求关键字

我是咸鱼收的,两个40PIN的IDE接口的16G的DOM盘,100包邮。
你要看下你的主板支不支持,
我的小主板正好有个IDE口,
装个电子DOM,还有两个SATA口挂硬盘。

关键字 IDE DOM盘 电子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组啥RAID?等你硬盘坏的时候就欲哭无泪了,业余nas千万不要用RAID,重要文件放2个硬盘互相备份 ...

我的正版群晖,组RAID1,坏过一个盘。当时新买了个盘,上去后,数据同步费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盘他会在你的新盘再安装dsm,不是直接拿去就能用的。我试过了。

还有个办法是dsm和win server都装在虚拟机内(单独一个小容量的固态盘),然后将server下的数据盘映射给dsm用,这样数据和系统就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photo station 怎么会占用两个空间呢?网上没查到原因。

黑群刚装的只用了photo station上传点相 ...

兄弟签名是心得吗

网友:
年轻是抄的。

网友:
前几天狗东威联通的4盘位才1600,何必用黑的阿。

网友:
都是内网,拿不到公网IP,已放弃~

网友:
可以自己组个小服务中心方便文件存储

网友:
mark,迟早需要自己做一个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ttp://www.u-shar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2
按这个试试看,我就是按这个搞的,建议单独 ...

谢谢楼主,根据你的提示,黑群晖DSM 5.2启动盘系统引导二合一盘已经制作成功。

今天上午还试了黑群晖DSM6.02,制作二合一盘没有成功,问题出在无法引导,试了几次没有成功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根据你的提示,黑群晖DSM 5.2启动盘系统引导二合一盘已经制作成功。

今天上午还试了黑群晖DSM ...

6.0以上的引导不一样了,我最近也在找6.1的硬盘引导的方法。

网友:
昨天用上网本体验了一下  马上步兵很好吃

网友:
谁有小主机靠谱的购买地方啊。也想整一个

网友K:
其實你黑群的話慢慢的你所有聯網功能都不能用了。一年後離線下載、遠程、自帶的軟件更新基本都不能用,具體表現就是明明連上網,就是找不到服務器。就剩下一個NAS。而且一旦手賤點擊dsm升級,升級掛了,你就看著一個連ubuntu都不能識別的大分區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實你黑群的話慢慢的你所有聯網功能都不能用了。一年後離線下載、遠程、自帶的軟件更新基本都不能用,具體 ...

有这事儿?

网友:
慘痛經歷!100%真實!切腹之痛!我以為把網卡MAC地址硬改了就可以(拆bios硬改),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有時很傻很天真。

网友:
真是这样子的话,明年中旬我就将手里的换成白裙

网友:
别吓我,刚刚入了一个主机,装的6.12的黑群

网友:
感谢楼主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L:
我想问一下,可以实现以下共享文件夹功能吗?
我们公司有一大批项目,每个项目一个目录,然后可以指定每个用户对这些文件夹的权限,可读或者可写。没有权限的用户看不到该文件夹。
我还想将这些项目目录放到根目录:项目管理 的下面。

我按照你的教程在虚拟机中测试了一下,只发现可以对根目录实行对没有权限的用户隐藏子文件夹和文件,但不能隐藏根文件夹,而二级目录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我们公司当前是用FTP软件servU中的虚拟目录实现的功能,但FTP只能把文件复制到本机后才能打开,不是太方便。

网友:
精品分享, 感谢楼主,mark了

网友(2018-12-28):
楼主组一套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按 VMWare虚拟机安装黑群晖 教程安装群晖,也是按PDF里的地址下载, 前面的步骤很顺利, 直到正式按装, 老是格式化硬盘失败没法进行下去, 虚拟机中弄了很多次都是一样,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硬件用的J4205,本来准备黑裙,怕掉数据,后来没敢折腾了,就装了个win10……

网友:
之前也想黑群晖, 但好像群晖管理的硬盤, windows不能直接讀取?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加盘他会在你的新盘再安装dsm,不是直接拿去就能用的。我试过了。

如果黑群坏了,数据怎么读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如果黑群坏了,数据怎么读出来?

无法在WIN 系统读取,群辉一般不会只安装一个盘。每个盘上都有系统的。只要盘没有全坏,就不会进不去系统。数据只能靠备份保存,盘坏,要在坏盘恢复数据很麻烦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备份,也可以RAID 做。

网友:
占个座位

网友:
发现装5.2的提示连不上服务器,装6.1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法在WIN 系统读取,群辉一般不会只安装一个盘。每个盘上都有系统的。只要盘没有全坏,就不会进不去系统 ...

我的意思是比如能不能把盘拿出来插到Linux上读出数据?还是必须再组一台黑群,机器的硬件不一样也能行吗?

网友:
VBOX上应当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可以实现以下共享文件夹功能吗?
我们公司有一大批项目,每个项目一个目录,然后可以指定每个 ...

好象可以指定相应用户的目录,需要密码才能访问。共享很方便,不用复杂设置,可以就相当于共享的目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可以实现以下共享文件夹功能吗?
我们公司有一大批项目,每个项目一个目录,然后可以指定每个 ...

可以试试安装drive,然后将文件或文件夹共享共享给其他人,权限可设置查看或编辑或管理

网友N(2019-07-01):
在虚拟机上装遇到个问题,PDF教程中vmnet8是桥接模式,我的虚拟机vmnet8是NAT模式。我就直接选的桥接模式(在这个模式下,win10里面ipconfig看起来是在一个网段的)
但是在一直就搜索不到群晖,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请问黑群与正版授权的关键差别是什么?

问:黑群和白群有什么区别?

答:先讲一下黑群没洗白、洗半白、洗全白的区别(1)黑群没洗白:不能注册和登录QuickConnect(简称“QC”,就是没有公网的用户利用群晖服务器进行内网穿透);DS Video/DS Photo/Moments这三个套件的预览图是黑的;DS Video看片时视频质量的高、中、低码率不能自由切换只能选择原码;DS Video不能离线转码(群晖默认不能播放RM/RMVB等文件格式,以前网上下载的影片多为此类格式,所以有时需要转换成能播放的MP4文件格式)。(2)洗半白:DS Video/DS Photo/Moments预览图正常;DS Video的视频质量高、中、低码率可以自由切换;DS Video可以离线转码。但是不能注册和登录QuickConnect。(3)全洗白:以上的限制全部都没有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正在为远程群晖发愁,透不出去

有公网IP就可以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为远程群晖发愁,透不出去

然后在花生壳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公网IP就可以远程

我是电信公网,就是在家访问ip138得到IP,访问这个ip无效

网友:
感谢,标记一下,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二合一版本的话不用U盘,引导和系统都安装到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虚拟机上装遇到个问题,PDF教程中vmnet8是桥接模式,我的虚拟机vmnet8是NAT模式。我就直接选的桥接模式( ...

晚上换了台电脑,换了个VMware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P(2019-12-06):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photo station 怎么会占用两个空间呢?网上没查到原因。

黑群刚装的只用了photo station上传点相 ...

用的是白群辉 photo station感觉比较好用,用的是raid1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用的是白群辉 photo station感觉比较好用,用的是raid1

我黑群也折腾好了,感觉超级爽,不过如果有公网IP的就要小心了。上海和深圳如果宽带能打开web页面就视为私设服务器,会断网签保证书。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黑群也折腾好了,感觉超级爽,不过如果有公网IP的就要小心了。上海和深圳如果宽带能打开web页面就视为 ...

我这里想申请公网ip 运营商不给开,说专线才给开,,我用的是群辉的域名,用着还行,当动态ip变了,就要跟新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想申请公网ip 运营商不给开,说专线才给开,,我用的是群辉的域名,用着还行,当动态ip变了,就要跟新一 ...

用的是QuickConnect 吧速度还可的,可惜黑群不能用。

网友:
请教,我有白群晖,也可以装下载工具吗,推荐一下工具

网友:
我的黑裙(j3455)已经被 58 楼说中,系统挂了,怎么都装不上,果断入手DS218J白裙。
幸亏硬盘里的数据可以用ubuntu挂载raid方式(ra0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QuickConnect 吧速度还可的,可惜黑群不能用。

对,远程下载是 光纤上行速度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这里想申请公网ip 运营商不给开,说专线才给开,,我用的是群辉的域名,用着还行,当动态ip变了,就要跟新一 ...

ipv6可以公网访问,但要做ddns

网友P:
引用 网友Q:
ipv6可以公网访问,但要做ddns

ipv6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ipv6现在可以用了?

国家最近一两年在大力推广ipv6,基本上手机和宽带都有ipv6地址,ipv6地址是可以外网访问的。
只是现在好多路由器对ipv6支持有限,网站的支持也有限,通常使用上没有实际价值。

使用光猫的网口,每个设备都能获得ipv6地址。但是我用openwrt做二级路由,下面的设备ipv6无法获取,只有路由器获取到了。
我在openwrt上配了ipv6 ddns,腾讯上1元买的域名,绑定到路由器上。手机4g可以访问到路由的管理页面。支持ipv6的设备也可以访问。

手机热点也可以获取到ipv6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