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航模平衡充电控制的原理?

楼主(2018-11-20):
这是从别人板子上画下来的一个原理图,是2S(8.4V)的平衡充电控制,有单片机,一直不解红色框框里面的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在什么情况开启这个PE5端口控制 NMOS呢?

楼主:
我先占个位

网友A:
也许是为了适应1S电池,只有一个电池接在上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为了适应1S电池,只有一个电池接在上方的情况。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样,哈哈

网友B:
我也准备给航模电池搞个充电器,发现搞平衡充还不如用几片tp4056搞个独立充得了。不知楼主有没有其他高见

网友:
象是分流电流,做均衡用

网友C:
关闭1s均衡冲2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给航模电池搞个充电器,发现搞平衡充还不如用几片tp4056搞个独立充得了。不知楼主有没有其他高见 ...

你要知道航模电池是已经串联好的,4056这种是适合单独的一节电池。随非你每个4056都给它提供一路独立的电池。不然你接上就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1s均衡冲2s的

我的分析也和你差不多。只是不敢100%确定,所以来找大神确认一下。还需要写程序实际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给航模电池搞个充电器,发现搞平衡充还不如用几片tp4056搞个独立充得了。不知楼主有没有其他高见 ...

B3平衡充就是,每节电池一个绕组、一个类似TP4056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给航模电池搞个充电器,发现搞平衡充还不如用几片tp4056搞个独立充得了。不知楼主有没有其他高见 ...

我的3S充电器使用220V电源,接6个SONY的锂电充电器,每个独立给电池充电,最大6S,可2个3S。

但我想搞个野外充,困难,一般只有一个电池母包,如果使用6个隔离电源,然后6个TP4056独立充电才可,但是这个隔离电源有点贵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3平衡充就是,每节电池一个绕组、一个类似TP4056的芯片。

这个是220V的吧,我一直想搞个野外的充电器。

网友E:
为了均衡而放电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均衡而放电的回路。

没有功率电阻,电放哪里去了?

网友F:
旁路的,电池满了就不冲这节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旁路的,电池满了就不冲这节电池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下面的那个电池充满到4.2V后,把Q13 MOS关断,让下面的这个电池停立充电。然后把Q16打开,这样就只给上面的电池充电了。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220V的吧,我一直想搞个野外的充电器。

哦,似平B6平衡充电器不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8&highlight=B6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下面的那个电池充满到4.2V后,把Q13 MOS关断,让下面的这个电池停立充电。然后把Q16 ...

Q13不关,整体满了可能会关,只要旁路启动了就可以单节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Q13不关,整体满了可能会关,只要旁路启动了就可以单节平衡了,

如果Q13导通的情况下,如果打开Q16,那最下面的这节电池会和Q16的二极管和MOS的DS极构成回路,那还不得把MOS给烧了?或许我没有完全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Q13导通的情况下,如果打开Q16,那最下面的这节电池会和Q16的二极管和MOS的DS极构成回路,那还不得把 ...

哦,抱歉,看错了,这个开通了就短路了 ,  一般的均流电路要串一个电阻,

看不出来你这个图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抱歉,看错了,这个开通了就短路了 ,  一般的均流电路要串一个电阻,

看不出来你这个图的原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似平B6平衡充电器不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4958&highlight=B ...

DC11.0-18.0V

不错啊,可以从汽车电瓶上取电了。也可以从好的电瓶车电瓶上取电!!

某宝上,价格太混乱了!没有参考了!

网友(2019-04-17):
这个是什么用途,搞清楚了吗?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