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eil C51的for循环参数里左移最大只能15位吗?

楼主(2018-11-21):
如题,如下面的程序中: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ucI;

        unsigned long ulTemp = 0x80000000;

        Initial_System();        /** 系统初始化 */

        for(ucI = 0; ucI < 32; ucI ++) {
                if(ulTemp & (1 << ucI)) {
                        HD44780_Display_Hex(0, 0, ucI / 10);        /** 显示ucI的值,十位 */
                        HD44780_Display_Hex(0, 1, ucI % 10);        /** 显示ucI的值,个位 */
                }
        }

        while(1);
}

按照道理,应当1左移31次时和0x80000000相与,if里才为真才对,但是实际运行却是左移15次的时候为真。运行结果如下图:

当ulTemp = 0x00008000及以下时,运行结果是正常的:

当ulTemp = 0x00008000时:

当ulTemp = 0x00000800时:

请问我的程序逻辑有问题吗?还是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特意去Keil官网看了,Keil C51确实支持unsigned long类型,并且是4字节阿: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c51/c51_le_datatypes.htm

网友:
你知道1 << ucl是什么数据类型不?请改为1L << ucl。

楼主:
哦,谢谢!原来如此。

那么,在keil c51中,未指定类形的,默认是int了?

网友:
1L << ucl   学习了,想请教下这写法出自何处?

网友:
来自C语言规范呀,指明这个1是long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原来如此。

那么,在keil c51中,未指定类形的,默认是int了? ...

为避免下次再掉坑,建议你用 1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避免下次再掉坑,建议你用 1uL

已改,谢谢!

        HD44780_Display_String(0,0,""1"  Size: ");
        HD44780_Display_String(1,0,""1UL"Size: ");

        HD44780_Display_Hex(0,11,sizeof(1));

        HD44780_Display_Hex(1,11,sizeof(1UL));

网友A:
在意存储空间的话可以这样: (unsigned  long)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意存储空间的话可以这样: (unsigned  long)1

(unsigned long)1 和 1UL有什么区别?强制类型转换是使用过程中才转换,实际存储还是int类型存储?

网友:
引用 楼主:
(unsigned long)1 和 1UL有什么区别?强制类型转换是使用过程中才转换,实际存储还是int类型存储? ...

是的~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哈哈哈,曾经也掉过这个坑!

网友:
使用#include<stdint.h>,里面的uint32_t uint8_t,会更加明显

网友(2019-04-18):
谢谢楼主看了一下贴子 跳出数据处理的坑了  之前写的有些理所当然了~~不同芯片 不同编译器还是要注意下细节好点  强制一下数据类型比较合规

网友:
C99规范:UINT32_C(1) << u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