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池符号的点阵图像,有充电显示的。像素点32以上

楼主(2018-11-21):
最好是有充电显示的,意思是是根据电池电压来显示电量,这搞下来可能有几张图片的

这应该是bmp图片文件吧?像素点 为 16*48左右都可以

楼主:
是在单色OLED上面用的

网友:
自己画图啊

楼主:
你这个不是位图吧?貌似那些 软件 只支持 位图的

楼主:
下午要出去拜访客户,上午要把这个程序显示写完,我都无语了,要不我也不会厚着脸皮来求坛友了。

网友A:
https://www.easyicon.net/iconsearch/battery/
自己挑。

不要纠结位图,不是位图你用画图软件打开再另存为位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asyicon.net/iconsearch/battery/
自己挑。

谢谢你,这个网站素材很强大

网友:
uchar i,m;
       uchar batt_buff[16];
       m=power/7; //电池容量,分成7格电池显示
        //..............生成电池数据................
        batt_buff[0]=0xff;
        for(i=1;i<14;i++){
                          if(i<m)batt_buff[i]=0xFF;
                          else batt_buff[i]=0x81;
                          }
        batt_buff[14]=0xff;batt_buff[15]=0x3C;
        //.........显示......................
        OLED_Set_Pos(110,0);
        for(i=0;i<16;i++)
            {
                    OLED_WrDat(batt_buff[i]);
            }

网友:
可以取字模, 16*48的汉字。。。。。。
节约字节。

网友:
什么鬼 用imagelcd

网友:
当然是程序画更简单呀,单色OLED 没必要上位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网站素材很强大

不要有选择困难症就行

网友:
图标网站搜索吧

网友:
7楼的网站非常赞啊!

网友C: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池池池 ...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电电电电      池池
池电电电电      池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貌似是不带抗锯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电电电电      池池
池电电电电      池池

更新v1.1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池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新v1.1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有选择困难症就行

有个基本框架就行了,自己用点阵数据软件编辑一下,就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