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则带ups的开关电源使用过程,抗电磁干扰。AP4310

楼主(2018-11-21):
   单位使用开关电源给设备供电,又需要在市电停电时需要一定的续航时间。所以选用铅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池,选用带ups功能的开关电源。

当然选开关电源优先想到的就是明纬,选择了明纬的带ups开关电源 PSC-35 ,35W开关电源供电。根据手册 当市电停电时可以无缝切换到备用电池。

电池放电到一定电压可以关闭输出保护电池。带有市电Ok和电池低压输出,功能完备。
以下是开关电源的原理框图。

图中,BAT- 线路上的开关在电路中是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电池供电还是市电供电,同时能够在电池低压时切断输出。
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会频繁出现继电器响,乱跳。  经过多次测试最终认定是因为电磁干扰引起的继电器乱跳。原因是我们的设备有1W的433MHz射频发射,当射频发射的时候会干扰到切换电路。
拆解此开关电源,分析继电器部分电路,原理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比较器输出控制继电器。  选用的IC是 美台的AP4310,这个芯片比较厉害, 在普通双运放的基础上集成了2.5V基准,让电路简化很多、
如下图,继电器控制部分电路使用的是运放的右半部分,将其结成比较器,用内部2.5V做基准,输出直接接继电器线包。

实际应用电路示意图。测试时发现电磁干扰的时候运放(比较器)的输出跳变,造成继电器跳。

测试另一个厂家的类似功能产品,发现效果好很多,继电器不跳。  运放采用的是HA17358,普通的运放,然后外置431基准的方案。  根据现象怀疑是运放的抗干扰不行。
所以将电路挑起  手头有凌特的运放LT6011 (此运放比较昂贵,手里刚好有 没有便宜点的普通运放,估计好点的都可以。),替换原AP4310的右半部分比较器部分电路,基准还是采用4310左半部分内置的基准。实测很稳定 再无跳变。

由此可以推断出 AP4310运放在抗电磁干扰方面效果较差,虽然内置基准可以让电路简化 成本降低。
附上相关元器件的DS供参考。

网友:
有测试数据吗?

网友:
4310用的少了,现在用4313的多一点,电流的REF不用掉了,直接0.2V,两个运放内部已连接,SOT23-6的封装,也便宜,做CC/CV很合适。

网友:
AP4310,AP4313我的电源也在用,还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后面留意一下

楼主:
没有定量的测试数据啊,都是通过现象逐渐判断的。刚好我们自己在做LORA的距离测试手持。就拿过去测试了。

不测不知道 一测吓一跳 ,把泰克的示波器搞的乱跳 ,焊台也是一样乱跳。   1W的射频功率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