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TapII 获取的数据和实际不一致,有个信号反了!

楼主(2018-11-21):
我哦用SignalTap II 监控SPI收发的两个数据, 我让收的数据赋值的发的数据,按理说 两个数据应该是一样的, 实际监控发现当异步复位不复位0时数据将不一样,不如我复位为8‘d1, 那监控到的第一位就会反向。 真实数据是0时显示就是1,真实数据是1时显示就是0.   当我在异步复位为8’d0时就不会有问题。SPI的真实数据我在arm 里面接收监控了, 收发的是对的。    SignalTapII 怎么会有这种为题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signalTap里面clock时钟和模块时钟不是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signalTap里面clock时钟和模块时钟不是同一个

不会!!我只有一个时钟, 并且 时刻让两个寄存器相等,  但是抓去的数据 时刻都是没有复位的那位反

网友B:
采集触发条件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触发条件正确么?

触发不会造成数据错误吧   我是SCK下降沿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发不会造成数据错误吧   我是SCK下降沿触发

触发条件不对不能保证采集到的数据正确。
你可以不加条件随便采集看看精细时序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