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SM900 灵敏度只有 -87dBm

楼主(2018-11-21):
求助,应用移动M6312 GSM模块,测试2G频段耦合功率测试,GSM900 灵敏度只有 -87dBm(不合格),但GSM1800 可以达到 -105dBm。

另外测试传导的时候,GSM900 灵敏度可以达到 -105dBm;

暗室测试中,尝试过用外置天线,灵敏度也是在-87dBm±2。

请看图:

网友A:
貌似这玩意得做阻抗匹配吧。你看手机上面电容磁珠串一堆,还有线宽线距都有要求。

网友B:
传导好,耦合差,是天线不行

网友C:
传导能到-105,检查天线匹配以及整体电路EM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导能到-105,检查天线匹配以及整体电路EMC吧

天线这部分天线厂在处理,但估计悬,他们的尝试的结果没有得到改进;

你说的EMC,能再具体些吗?测试那个项目,以什么为标准?

还有,我这边怀疑SIM卡座部分是否会有影响,SIM的CLK引脚没有接RC,不知道是否会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玩意得做阻抗匹配吧。你看手机上面电容磁珠串一堆,还有线宽线距都有要求。 ...

天线的PCB走线做了阻抗匹配50欧。

你说的电容磁珠部分能再具体些吗?我的电源部分是没有加磁珠的,不知道加入磁珠后是否有改善。

网友C:
传导OK说明整机电路没有传导噪声影响,但是耦合差,就要看天线设计以及结构设计了。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天线和结构设计不匹配,导致天线效率差,或者电路的辐射噪声干扰了接收机,一般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导OK说明整机电路没有传导噪声影响,但是耦合差,就要看天线设计以及结构设计了。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天线和 ...

电源感觉还是存在问题的,可能会跟开关频率有关系。

目前DCDC开关频率是 287KHz,不知道要调到多少才算合适?或者应该如何考虑这个频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导好,耦合差,是天线不行

我原先也这么想,但换了2家天线厂,天线厂搞不定,查了一些资料后,传导好,耦合不好,也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所以正在考虑能否想几个方案出来进行测试验证。

网友D:
不让开关电源工作,用合适的电池供电看是否是开关电源干扰了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感觉还是存在问题的,可能会跟开关频率有关系。

目前DCDC开关频率是 287KHz,不知道要调到多少才算 ...

咦,你试试换成ldo供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让开关电源工作,用合适的电池供电看是否是开关电源干扰了接收

这是一个不错的排除法,虽然产品不使用电池,但可以先确认是不是DCDC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你试试换成ldo供电呗。

请推荐一款LDO芯片,输入电压5V-12V的,电流2.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推荐一款LDO芯片,输入电压5V-12V的,电流2.5A。

还真有,SPX29302T5,能到3A。我以前用过,就是大电流太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SPX29302T5,能到3A。我以前用过,就是大电流太烫。

我现在使用的也是EXAR的,型号是XR76203,当时预计输入电压范围会达到24V,所以才选用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