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线接口汽车座椅电机怎样产生转角信号?

楼主(2018-11-21):
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接口4根线,粗绿、蓝控制电机正反转,细绿黑应该是霍尔信号。
1、电机供电12V,可以运转,但两根细线均测不到信号
2、电机供电12V,可以运转,细绿分别给12V、GND,测细黑线也测不到霍尔信号。细黑分别给12V、GND,测细绿线也测不到霍尔信号。
有没有用过这种电机的坛友,细绿、黑线是否需要外围驱动电路?

网友A:
这个大部分用的时候不用管反馈吧, 胜华波的,淘宝搜到的只有2根线,

网友B:
位置反馈可能是个电位器

网友C:
万用表量一下呗,找出电机电源,剩下的测测电压,没有的话就测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部分用的时候不用管反馈吧, 胜华波的,淘宝搜到的只有2根线,

要用反馈做堵转保护,国内很多车用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一下呗,找出电机电源,剩下的测测电压,没有的话就测测电阻

电机控制肯定是两根粗的,正反转可以驱动。
用二极管档正反测量细绿黑线分别是0.89和1.44;
用电阻档正反测量细绿黑线分别是8M和无穷大;
电机运行时测细绿黑线电压20mV,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反馈可能是个电位器

意思是随着电机运行,阻值发生变化?
实测电机运行时,阻值不变。

网友:
是霍尔传感器,我用过

网友D:
手头没有电路图,忘记是要上拉还是下拉了。

网友:
波形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控制肯定是两根粗的,正反转可以驱动。
用二极管档正反测量细绿黑线分别是0.89和1.44;
用电阻档正反 ...

那有可能是编码器在里面,接个上拉电阻,找个示波器测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没有电路图,忘记是要上拉还是下拉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万一是LIN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吧?

接到绿线那里测试啊,你这样一直是GND啊

网友:
弄个小磁铁放到齿轮附近看看有变化没有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是走Lin的。量产车中拆下来的。

楼主:
LIN 3根线吧?
你的莫元怎么是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绿线那里测试啊,你这样一直是GND啊

测得细绿线,没信号。
黑色给12V,细绿接地也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个类似的,是走Lin的。量产车中拆下来的。

你这个是6根线,我觉得4根线不大可能是LIN。
看来我得明天找个车拆控制器测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没有电路图,忘记是要上拉还是下拉了。

上拉、下拉10K,调换绿黑线都测了没信号,这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拉、下拉10K,调换绿黑线都测了没信号,这么奇怪?

电路连接应该是这样,供参考。10K的电阻应该太大了,霍尔不能工作。要注意正负极,我不记得那个是正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连接应该是这样,供参考。10K的电阻应该太大了,霍尔不能工作。要注意正负极,我不记得那个是正极了 ...

上拉1K和100R波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