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炸出来了…正好一直想用pcb做非全电子的组装玩具…

楼主(2018-11-21):
还在构思阶段
pcb的制造精度还是可以的
最简单的想法…莫过于…七巧板啥的…
还有就是利用pcb把简单小制作的外壳解决了…
其他的就是类似尺子三角板的东西…平均下来6块钱一个成本也还算低…
pcb做结构组装的小型写字机雕刻机机械臂啥的
几个螺丝拧拧就好…
笔筒啊零钱盒子名片盒啥的都可以做了…手机支架

思路纯属瞎说…欢迎各种盗版

楼主:
可以用pcb做名片了………

网友:
更适合你的是亚克力,激光雕刻机来做。

网友:
弄个拼图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pcb做名片了………

出门揣一兜的PCB

网友:
以前嘉力创做过PCB尺子作赠品

网友:
脑洞大型,哈哈,感觉可以

网友: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1.6MM玻纤板的强度还是很好的,而且这种价格和加工精度选其他的一般都比这个高
限制是是尺寸只能是10*10特价,另外只能是绿色

网友:
玻璃纤维  不能做玩具。。

网友:
玻璃纤维  不能做玩具。。+1

网友:
玻璃纤维  不能做玩具 +1
笔筒啊零钱盒子名片盒也不行

网友:
PCB的玻璃纤维会扎手的

网友:
PCB的玻璃纤维,你敢日常用?

网友:
环氧树脂玻纤 痒 痒 痒

网友:
我们就用pcb来做产品外壳了 - -

不过是黑色的。

网友:
做玩具,比如齿轮箱

网友:
只有电工才能欣赏的一种美,太小众了

网友:
想做小东西,买台1000左右的3D打印机就行了

网友A:
外壳上3D打印机就行,我弄了个2K的,感觉效果相当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壳上3D打印机就行,我弄了个2K的,感觉效果相当不错啊

有3D打印机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3D打印机请推荐一下

同价位的其实都差不多,我是感觉2K多的给我打个外壳啊,电机座啥的够用了。

网友:
笔筒啊,手机支架啊,名片盒啊,零钱盒啊。。。。日常用品接触,最后死于铅中毒。。。。。。

网友:
哈哈,我也推荐3D打印机

网友:
都准备消费降级了,真羡慕楼主有钱又有闲

网友:
同求3D打印机

网友C:
PCB精度不行的, 我之前就是打算用PCB做一个跳线, CNC切出来的边,误差很大,有些 9.3mm 有些9.8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精度不行的, 我之前就是打算用PCB做一个跳线, CNC切出来的边,误差很大,有些 9.3mm 有些9.8mm.  ...

量小肯定是CNC了,量大的话用模具冲出来就精确了

网友:
3D打印+1,正在准备订一台大尺寸的,机高将近两米

网友:
玻纤不能玩。+1

楼主(2019-04-25):
没想到成真了。

网友:
属于能日常接触的材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成真了。

现在PCB打样便宜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