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10mm厚的亚克力,最小孔直径1mm,应该用什么刀?

楼主(2018-11-21):
雕刻机型号是CNC3020,平时用的刀具是3.175mm刃径的铣刀,现在想雕刻点精密的东西

网友:
1mm的钻头(它的柄是3.175)也不是那么容易断的,铣刀也是,但前提是你的主轴是正儿八经的ER夹头…而不是tb那些联轴器做的…
铣和雕的话可以分层进行,不是一刀啃10mm的,所以10mm厚没什么问题,倒是需要加水,亚克力要是没水冲着不行,冷却和排屑必须得ok才行,不然变热融化缠住就断刀了

网友A:
论坛有推荐用玉米铣刀

网友:
用激光切割机很容易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推荐用玉米铣刀

玉米铣刀适合啃PCB、电木,亚克力排屑要快。

网友:
激光切割机.  CNC加工亚克力不会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米铣刀适合啃PCB、电木,亚克力排屑要快。

谢谢指导

网友:
激光雕刻吧,淘宝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米铣刀适合啃PCB、电木,亚克力排屑要快。

同意,没见过玉米刀干亚克力的

网友:
单刃铣刀必须的。

网友:
先3.175粗雕,再用1mm精雕,时间允许的话中间加一次2mm的,都用单刃的刀

网友C:
激光能加工亚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能加工亚克力?

都是带着贴纸切得啊,直接透明的肯定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