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磁盘空间扫描的小工具 spacesniffer

楼主(2018-11-22):
有时候感觉磁盘空间莫名的紧张
但是又不知道哪些文件夹占的空间比较大
之前都是一个一个的右键 属性来查看
后来发现这个神器
直接能扫描出来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占用的大小
感觉又找到了真爱
世界又美好了

网友:
图形化显示  高效算法查找  磁盘空间扫描的小工具 很好

网友:
这个工具做的很好,感觉很实用呀。非常感谢

网友:
多谢楼主,正需要这个

网友A:
楼主有没有win10/64位 动态磁盘分区工具发一个,我的硬盘还是一个区

网友:
回收站占用空间这么大,如何删除呀?

网友:
多谢楼主,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win10/64位 动态磁盘分区工具发一个,我的硬盘还是一个区

windows自己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eesize也不错哟

这个是免费 绿色
不需要安装也不需要找破解
感觉还是方便一点

网友:
看大家那么多好评,也下来试一下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为何我的google chrome会报警?文件里面有啥?

网友:
多谢分享,又增加一个典藏软件。

网友:
只有方格没有目录,不好用。我推荐用FolderSizes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自己就可以吧

可以,我刚弄完过

网友:
这个软件配合FileMenu Tools传入路径直接文件夹右键定点启动分析不要太爽

网友:
非常实用的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eesize也不错哟

刚刚试用了下,非常方便,系统盘清理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神器与treesize 比起来,扫描速度太慢了treesize 用了十几秒就扫描完C盘, spacesniffer用了几十秒钟!

网友:
我的fireFox说,这个软件含病毒或恶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