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如果两个RS485,同时输出,分别输出1和0

楼主(2018-11-22):
如果两个RS485,同时输出,但是一个输出1一个输出0,那么
线上电平是1还是0?
长期这样会不会把芯片烧了?
怎么从手册里的信息推出上述问题的结果?

网友:
芯片工作在短路模式,手册会给出短路电流,这个时候芯片就是发热了。线上是0是1就看你有没有上下拉电阻,以及两端点之间联线的导线的阻抗。

网友:
完全没听懂你的意思。。。。。

网友:
如果是正常的串口数据应该不会烧掉。因为一般大部分时间是1 。但是如果是固定的电平就难说了。

楼主:
是的,两个RS485连一起,两个分别输出1和0情况下

网友:
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多个设备挂总线上要遵循总线的规则。

网友A:
不确定的,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1,之前做 AISG协议时候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的,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1,之前做 AISG协议时候测过

这个从手册能计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从手册能计算出来吗?

你如果有多主机,请上CAN总线。

网友:
可以肯定告诉你,烧芯片。 不会立即烧,但时间长了就烧了 。一般输出1 的烧掉芯片上半桥居多。
以前一个产品就是这样,上电复位的时候输出信号,老是会莫名其妙烧掉驱动芯片。后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复位的时候控制脚处于接收状态,同时串联33欧姆电阻和 0.05A自恢复保险丝.这情况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
485通信模式为一主多从,就是避免出现这种现象,可以修改电路为上下拉电阻的方式,控制使能端,输出1时靠电阻上拉。

网友:
短路保护是485驱动器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
串联ptc,限制短路电流

网友B:
会,但是如果不输出“1”,而靠上下拉输出“1”就不会。坛里有好几个贴子讨论的是靠这种方式实现多对多的通信。

楼主(2019-01-10):
引用 网友B:
会,但是如果不输出“1”,而靠上下拉输出“1”就不会。坛里有好几个贴子讨论的是靠这种方式实现多对多的通 ...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靠上下拉会影响通讯距离吧?

网友:
靠上下拉输出“1”,主要影响通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