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TFT液晶屏如何固定在电路板上?

楼主(2018-11-22):
如题,只看到液晶屏后面有几颗定位的小柱子,也看到网上有液晶屏的铁框,如何牢靠的与电路板固定,是不是胶粘的?

网友:
双面贴就可用。

网友:
一般双面胶就可以,这需要电路板离你的外壳很近,如果想把液晶屏抬高,需要开模做液晶屏的固定架,架子再固定到电路板上。

网友A:
双面胶经常会掉,量产的产品还是需要做固定的铁框或者结构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胶经常会掉,量产的产品还是需要做固定的铁框或者结构才好。

双面胶也有好有坏,我们用3M的双面胶固定软包锂电池,从没掉过。
当然太强烈的震动肯定不可以。

网友:
双面胶即可,我们量产的都是用双面胶

网友B:
铁框最牢靠~ 我以前自己就设计过铁框

网友:
铜柱➕防松螺母

网友C:
双面胶有一种很差的 放半年自己就没粘性了    3M的话  随便你整根本不存在掉了的可能

网友:
3M泡棉胶,要有点厚度,利于保护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面胶有一种很差的 放半年自己就没粘性了    3M的话  随便你整根本不存在掉了的可能 ...

文具店的杂牌放一段时间都没粘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框最牢靠~ 我以前自己就设计过铁框

铁框咋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铜柱➕放松螺母

放松螺母是什么?

网友:
我用AuotoCAD 来设计,平面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松螺母是什么?

抱歉,打错字了。 防松螺母

网友:
好的双面胶非常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