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启动关闭对单片机电源5V的影响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22):
1.电机为三相电机,星型接法,功率为1500W
2.单片机供电由开关电源输出5V,开关电源进线为三相其中一相和零线。
3.开关电源有2组隔离变压器,一组5V用于系统供电,另外一组12V用于继电器线圈供电,控制电机的继电器通过了光耦隔离,再驱动接触器控制电机(已排除接触器电弧干扰)
4.另外一个继电器还会控制1组9000W的加热管,纯阻性负载,加热管打开关闭对5V电源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发现只要是风机启动或关闭,都能抓到下图干扰波形,偶尔导致单片机死机。
尝试过5V节点加大电容,5V电源排线串磁珠,会有改善一点点,效果不大。
想请教各位这个波形有没有方式滤掉?

网友A:
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给单片机单独供电

网友B:
感觉是接触器的干扰,试试不接电机,接触器动作单片机会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线性稳压给单片机单独供电

目前这个基础上有方式解决么?

当时主要考虑到5V的负载差不多有1A的电流,LDO发热很严重难以满足大电流,除非上DCDC,但是又担心DCDC干扰,因为我系统上还有高精度24位ADC芯片,所以才找人设计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接触器的干扰,试试不接电机,接触器动作单片机会不会死机。

接触器干扰已经排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触器干扰已经排除了

电机加阻容吸收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加阻容吸收了没有?

这个没有 我看电机的接线盒里面就是转接端子而已

阻容吸收要怎么加呢?三相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加阻容吸收了没有?

电机加阻容没听过,加电抗器倒是可以有,不过这种场合加电抗器也没用

阻容可以加在接触器触头两侧以减小电弧,也可以加在线圈两端抑制过电压,EMC试验中的快速瞬变脉冲群不就是模拟接触器等感性负载的干扰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 我看电机的接线盒里面就是转接端子而已

阻容吸收要怎么加呢?三相电机 ...

加阻容吸收应该就没问题了,加载接触器输出端啊,一般120欧姆加0.1电容,有现成的卖

网友:
可不可以怀疑开关电源

网友E:
这点干扰不至于让单片复位吧??EFT测试的时候,医用适配器5V端输出,用示波器能测到120V的脉冲,单片机还能工作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干扰不至于让单片复位吧??EFT测试的时候,医用适配器5V端输出,用示波器能测到120V的脉冲,单片机还 ...

复位概率很低,100次能试到1-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阻容吸收应该就没问题了,加载接触器输出端啊,一般120欧姆加0.1电容,有现成的卖 ...

我试试看

楼主:
我下一步想试试LC滤波,限于示波器带宽不够,看不到杂波频率,只能调LC参数测试

网友:
套磁环试试

网友:
加个电池浮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基础上有方式解决么?

当时主要考虑到5V的负载差不多有1A的电流,LDO发热很严重难以满足大电流 ...

无论如何,不建议你用开关电源的5V输出直接给单片机,最起码电压稍高一点串个LDO
何况这个开关电源还要带其它负载,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之间的耦合干扰要注意,用另一路12V带继电器,继电器动作,会影响5V输出,你可以试试
当然前提开关电源质量也是关键,没准换个好点的开关电源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机加阻容没听过,加电抗器倒是可以有,不过这种场合加电抗器也没用

阻容可以加在接触器触头两侧以减小 ...

电机加阻容标准的设计厂家都是这样干的,西门子都有专门的产品的

网友:
什么品牌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加阻容标准的设计厂家都是这样干的,西门子都有专门的产品的

给个关键词我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我这里跟你情况差不多,不过不是电机,而是一个LED升压驱动, 一使能这个驱动,就会干扰我的DC 24v输入,
在单片机电源那边接入 一个共模电感会好一点点,但是还是不稳, 下次开发更贵的设备我会尝试用双电源,一个给 LED驱动, 一个给单片机系统, 用光耦开关

网友G:
不会是开关电源输出就接MCU的电源端吧,再怎么也得加一级降压,特别是还有电机负载的设备。ADC要求高可以单独用一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开关电源输出就接MCU的电源端吧,再怎么也得加一级降压,特别是还有电机负载的设备。ADC要求高可以单 ...

现在就是开关电源5V直接输出到IC。

我想试试把开关电源输出调高些,然后用LDO转成5V,但是5V负载比较大,正常电流600mA,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合适的LDO

网友G:
线性稳压,大电流有LT1805、LT1803。像5V的负载,应该是有其它电路功耗大的吧,MCU、ADC这些用一个,其它电流大的再用DC稳压芯片
其实,1A不到,也算不上大电流。板上面积够大的,上263封装,1A的电流不算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性稳压,大电流有LT1805、LT1803。像5V的负载,应该是有其它电路功耗大的吧,MCU、ADC这些用一个,其它电 ...

我最早用7805 9V转5V 烫的很 还加了散热片 怕影响主板温度所以没用这方案 就让开关电源直接调成5V输出来

刚查了一下 确实有很多支持大电流 准备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用7805 9V转5V 烫的很 还加了散热片 怕影响主板温度所以没用这方案 就让开关电源直接调成5V输出来

关键是散热

网友:
我这前也试过类似的情况,在电机控制线上加磁环就行

网友:
你这个字数虽然短,但是感觉,靠谱

网友:
首先您得区分出干扰是传导还是辐射,想区别也有很简单的方法,那个5V的移动充对原来5V部分供电,如果用移动充供电无问题,就是传导,如果移动充有一样,就是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阻容吸收应该就没问题了,加载接触器输出端啊,一般120欧姆加0.1电容,有现成的卖 ...

加RC 买的现成的 这个改善最明显 原来输出干扰会有±5V,现在变成±1V了,调整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安规电容都改善不明显。
我想把它彻底滤掉,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
后级再加一级LDO改善也一般。LC滤波鉴于示波器带宽有限,无法获取到干扰波形的频率,调试了多种参数都未到达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RC 买的现成的 这个改善最明显 原来输出干扰会有±5V,现在变成±1V了,调整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安规 ...

1.现在已经确定是三相电机启动关闭对电网电压波动导致的
尝试了以下几点改善都不明显:
1.共模电感原来用的是20mh,改成30mh
2.安规电容改为0.1-0.5uf
3.L1改为1mh-5mh
4.C1 C2地之间串个1mh-5mh
5.L1并联4.7K
6.C1 C2换位置
7.后端直流5V再加一级LDO
8.5V并联低ESR电容

220V并联个RC串联电路改善最明显,但是还有±1V的脉冲干扰出来,还是大了。

补充一点新发现:
加入RC吸收电路,发现纹波由原来的±70mv降到±20mv了

网友:
个人感觉,对单片机真正能造成影响的是地信号的涌动,所以查看单片机的地线的走线,或者整体的地线,是否有外部环路形成。
一般来说,如果地信号是完整的地平面,且无功率器件的地回路能穿过此单片机控制地平面,纹波不影响单片机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阻容吸收应该就没问题了,加载接触器输出端啊,一般120欧姆加0.1电容,有现成的卖 ...

这个电机比较大吧!

网友H: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还找人设计开关电源。。。
建议先用大品牌(或者大品牌设备所用的)的成品开关电源试试,选输出12V再输入淘宝大量出售的2576/2596开关可调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后面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围观大神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RC不是加在触点最近的地方么,不是一组触点一组RC么,从源头解决问题,而不是等问题发散了再解决

有试过,效果和加在开关电源进线2端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