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明一个电容触摸按键芯片型号

楼主(2018-11-22):
  最近看到一个触摸按键,效果还不错,型号被打磨了,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啊,芯片是普通的SOP8封装

网友A:
想到了看腿猜鸟,楼主最起码把封装说一下,说不定和哪位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了看腿猜鸟,楼主最起码把封装说一下,说不定和哪位用的一样

芯片是普通的SOP8封装的

网友B:
厦门有几家专门做这一类芯片的,记得好像是厦门芯网、厦门晶尊、青岛博晶微电子这些常见都有类似的,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厦门有几家专门做这一类芯片的,记得好像是厦门芯网、厦门晶尊、青岛博晶微电子这些常见都有类似的,可以找 ...

ENEN 。谢谢

网友:
TDA2822A TLC2272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ST01B,ST01B我用过很多,引脚定义和这个不一致。

楼主:
这两个体格是功放,一个是运放啊,,我那个是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