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降压-升压型 DC/DC芯片(2.4V-5.5V 输入,输出3V)

楼主(2018-11-22):
如题,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降压—升压型DC/DC芯片 .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电源输入是3.7V(锂电池)和5V(适配器),负载是ME3616(NB-IOT模块)及处理器。

网友A:
之前用过tps63020 还不错,
你可以去TI和MPS官网搜索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tps63020 还不错,
你可以去TI和MPS官网搜索下 。

您用的时候这款芯片价格多少啊,发现这类芯片价格都很贵啊

网友B:
借宝地求(5V-9V 输入,输出8V)   电流1A
------------
tps63020  封装不讨好

楼主:
看了些,静态电流还是TI的要小很多 4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宝地求(5V-9V 输入,输出8V)   电流1A
------------
tps63020  封装不讨好

这是SEPIC 搜的

网友:
SX1308接成  非耦合电感 SEPICE 电路

网友:
TLV62569.SOT23-5,快把钱

网友:
MP2143,3A输出

网友B:
价格感人       不考虑效率的话,还是用先升压再降压的方案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感人       不考虑效率的话,还是用先升压再降压的方案算了

sepic用任何boost都可以接,效果一样,效率略低。主要是你这输入电压太低了,boost都不太好选。

楼主:
楼上们给推荐的都是单降压芯片

网友:
MT3608,使用BOOST芯片 sepic电路升降压。输入2~24V

网友:
电源芯片选择是个难题

网友(2018-12-28):
TPS61230DRC

不知道这个片子   感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