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的百分比要怎么算才准确?

楼主(2018-11-22):
充电时,想显示充电的百分比,比如锂电,理论充满是4.2V, 一般充电芯片都有个算法来判定充满然后停充的,但有时到了4.2V芯片也不是马上停的,还会充一段时间才停,每个电池估计都不一样,如果光靠电压,显然是不准的,显示已是百分百了,但实际还在充电。。

网友A:
好像准确点的都是用库仑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准确点的都是用库仑计做的

就是做一般带锂电的小东西,单靠充电芯片只知充电中和充满停止,想弄个百分比上去好有个大概的充电时间和好看一点。。。

不想弄这么复杂。。

网友B:
检测电流啊。常温下,冲到充电截至电压并且电流趋近于0就是充满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流啊。常温下,冲到充电截至电压并且电流趋近于0就是充满了呗。

我要百分比不是充电中和充满,测电流的话,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百分比不是充电中和充满,测电流的话,怎么算?

不用库仑计的话,恒流阶段用电压算,恒压阶段用电流算。
电压,电流 积分。
但是电池是动态的。电池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只是大约摸。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担心 显示100% 了还在充电,看楼主要求其实可以在100% 前 加上4楼所说的 电流检测,在电压比例换算达到100%时不显示100%,而是99% ,等电流检测到0 时,再显示100%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库仑计的话,恒流阶段用电压算,恒压阶段用电流算。
电压,电流 积分。
但是电池是动态的。电池的状 ...

好高级,太复杂了,用充电芯片也做不到这个检测。。。还是弄个动态图,充电中,然后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担心 显示100% 了还在充电,看楼主要求其实可以在100% 前 加上4楼所说的 电流检测,在电压比例 ...

理论是可行的,只是有可能99%到100%有时会时间比较长的。。。

网友:
要简单的那就计算充电时间,然后折算成百分比,这个是不太准确的
比如3.8V充电到4.2V(0%-100%)一共用时多久,根据时间和充电电流做个非曲线查表对应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是可行的,只是有可能99%到100%有时会时间比较长的。。。

然后客户会说,充满拔掉再插,怎么又变成99了。人家手机又不会这样。。。

网友:
如果考虑的是用户体验啥的,可以用99% 来容错,在电测电流到0了确定100% ,我觉得还行,至少99%到100% 充电时长可能用户不会很敏感。如果是要精确检测,那就难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然后客户会说,充满拔掉再插,怎么又变成99了。人家手机又不会这样。。。 ...

这个问题可以加入平滑滤波计算解决,一定时间内跌落一定电压才会平滑下跌,有点类似电子称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客户会说,充满拔掉再插,怎么又变成99了。人家手机又不会这样。。。 ...

这个简单,在两次充电期间,如果没经历过放电,电量不能减,只会维持不变或增加,设置一个flag来标志一下就行了。

当然,MCU是不能断电的,其次也要能识别充电与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可以加入平滑滤波计算解决,一定时间内跌落一定电压才会平滑下跌,有点类似电子称算法 ...

每次重新上电充电IC都会不少电流的。如果是不关机用平滑可以弄下

网友:
有空间的话参考手机内部的电源管理方案,没有的话只能根据电源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流啊。常温下,冲到充电截至电压并且电流趋近于0就是充满了呗。

常识是,截止电流是0.1C,你的接近0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可行的,只是有可能99%到100%有时会时间比较长的。。。

一般理论是4.2,实际稍微用点用降到4.1几V,你可以设置4.16V为满电,不会刚拔就调到99/98

网友:
如果单片机是保证不断电的情况(可以休眠),那么程序可以设定为充电时电量只增不减(以匀速a%每分钟增电量直到100%),放电时电量只减不增(以匀速b%每分钟减电量直到0%),当然要做到精确是不可能的。

网友E:
3.1到4.1按比例算%,>4.1算100,<3.1算0。其实4v以上冲的电非常小,不用计算的

网友:
soc的估算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

网友:
工程师总是想的很复杂。消费类产品有必要那么精确么?终端客户谁能判断你准确与否。根据锂电充电曲线做相近的百分比划分即可,最后充电截止就显示100%

网友:
第一:小的锂电产品,用户并不是很关心充电过程中的电量指示,更关心的是耗电时候的电量指示。
建议的做法:放电时根据放电曲线,用电压来指示电量。充电时,只显示充电中,和充满两种状态

第二:如果用户真的想知道充电过程中的电量,拔掉适配器就有正确显示电量状态了

第三:充电时在恒流模式,电压会浮高,依据 电压的电量指示是非常不准确的。只能通过检测电流,或者库仑计的办法能准确指示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到4.1按比例算%,>4.1算100,<3.1算0。其实4v以上冲的电非常小,不用计算的 ...

这个办法是要看电池容量和充放电电流的

网友:
学习了,也想找一个12s电池电量估计方法

网友:
用电压就不要求准确,这点应该是能达成共识的。

所以,个人觉得作为开发者,要认清实事,别坑自己,

因为平时应对别人给自己挖的坑,已经够累了。。。

楼主:
测试了一早上,发现光测电压,确实不准确,电压变化跳动太大,各种滤波算法也很难解决问题,要测电流的话电路上要做改动,也不现实。。。

网友:
充电放电百分比,想要做的好,需要测试充放电曲线。
假如要求不高可以通过判断电压值获得,如果要进一步准确,可以跟踪电压变化值取得(变化越大,说明百分比变化夜大 )。另外,要做平滑滤波(大电流时一般电压抖动大)。简单的平滑滤波,取一段时间的数据做平均值(或更高级运算)。

网友F:
肯定需要有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容量,这样比较准确..
另外,插入和拔出的电压分开来计算容量,这样会比较准确~
像用库仑计的方法,来计算,另外用上卡尔曼滤波,搞定~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过充电和电量计算管理,量产应该在10K,基本已经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肯定需要有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容量,这样比较准确..
另外,插入和拔出的电压分开来计算容量,这样会比较准 ...

电池老化或者个体差异,参数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老化或者个体差异,参数不一致

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还有评估电池内阻的情况~
iphone 5美金的电量计算芯片,也做得一般啊,电池用了一年左右后,计电量也会有所不准

网友(2020-08-21):
好麻烦啊

网友:
不好解决,一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充电放电用2个曲线。充到小于0.1C都准备不冲了,到100%了。

网友:
简单点,看电池容量曲线,标几个电压点随便算一下得了
想精确就库仑计的芯片,就算用库仑计的芯片,也要写入电池曲线进去,多做几个充放电,才准确。

网友:
库仑计最准确,冲入多少电量,放出多少电量,不计算电池寿命很准,以前笔记本都有电池剩余寿命,

现在淘宝好多USB功率计啥的,都是靠单片机采集电量在乘以时间得到的。好在价格便宜,功能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