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P 的 I.MX RT1052 这款芯片的串口波特率最高可以多少?

楼主(2018-11-22):
NXP 的 I.MX RT1052 这款芯片的串口波特率最高可以多少?

网友A:
无形广告,最为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形广告,最为致命!

只是想求证一下 是真是假啊

楼主:
不是做广告啊,怎么可以删掉帖子

网友B:
做不到的,TTL电平怎么可能做到100MHZ呢。你了解下就知道了。能到这个速度的都是些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不到的,TTL电平怎么可能做到100MHZ呢。你了解下就知道了。能到这个速度的都是些差分线。 ...

我也有点怀疑啊 要是真的话还有点小激动呢

网友C:
没听过高于250000bps的串口吧,485,CAN.SPI都可以上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高于250000bps的串口吧,485,CAN.SPI都可以上兆

我用过最高是12M stm32f407

网友D:
USB虚拟串口可以做大多大传输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虚拟串口可以做大多大传输速度呢?

我也在看这方面资料啊,波特率应该不受限制, 速度肯定要比串口的快 但是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好像还设计pc端的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过最高是12M stm32f407

不出板子吧?232芯片都支持不了那么高波特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出板子吧?232芯片都支持不了那么高波特率吧

TTL转USB了,232肯定到不了这么高。 搜搜 FTDI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看这方面资料啊,波特率应该不受限制, 速度肯定要比串口的快 但是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好像还设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4e6298ec
可以看看以前论坛的资料,有人做过实验测试过了

网友:
stm32f7 最高27M,没有实际用过那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看这方面资料啊,波特率应该不受限制, 速度肯定要比串口的快 但是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好像还设 ...

如果这款开发板带高速USB-PHY的话,可能达到100M的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做不到的,TTL电平怎么可能做到100MHZ呢。你了解下就知道了。能到这个速度的都是些差分线。 ...

SDRAM的时钟100M也是TTL电平,串口为什么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DRAM的时钟100M也是TTL电平,串口为什么不行

那个是总线电平,距离短,没有驱动能力的。
串口的是有驱动能力的,而且距离长。如果外接MAX232的话线长可以做到10多米,这么长的距离波特率不可能高。短距离的话,目前见过的也就几MBIT,100MBIT真不信。

网友F:
理论上  600M的时钟  是可以出来100M的串口的。 只是限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  600M的时钟  是可以出来100M的串口的。 只是限制太多了。

能到个十几M也是让人惊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总线电平,距离短,没有驱动能力的。
串口的是有驱动能力的,而且距离长。如果外接MAX232的话线长 ...

我只想跟你说TTL可以到100M,232芯片的速度大部分是1M以下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