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系列芯片PA0为高电平时无法进入STANDBY模式吗?

楼主(2018-11-22):
STM32F系列芯片PA0为高电平时无法进入STANDBY模式吗?只能进STOP模式吗?

网友:
设置SLEEPDEEP位、PDDS位执行WFI指令就可以进入待机了,PA0的上升沿或下降沿、RTC闹钟、RTC唤醒事件等都可以唤醒。

楼主:
不好意思没描述清楚 是PA0如果持续高点平则进入STANDBY模式后就无法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