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1架构内data, xdata, code的使用

楼主(2018-11-23):
工作上使用n76E003作为项目的单片机,程序写得有点大,需要扩展额外的内存空间,因此用上了data, xdata和code等内存段。
今天看到了这两个变量的定义,
xdata uint_8 m;
uint_8 xdata m;
试问:这两个变量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
xdata uint_8 m;这个是让编译器将变量放外部RAM

网友:
回答错了,所以删掉,免得误导其他人。。。抱歉

网友:
xdata  访问慢。  code  就是放在flash中

网友:
在声明器中,类型名、类型限定符、存储类别指定符可以按任意次序出现,指针声明除外。

网友:
这两种定义方法,没有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好久没有用51系列的了,都快忘记了

网友:
没什么区别 一样

网友:
没区别,这又不是指针

网友:
楼主就您的那两行看来,只是描述前后调换,事实上是没有区别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好从keil编译器手册里面看到了,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