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控电源,开启输出时出现高脉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1-23):
如题,设定3.3V,开启输出瞬间能达到7V,时间有20微秒,不知道各位兄台的数控电源启动波型怎么样。

网友:
上升的忒快了。冒了。

网友:
应该是你控制部分有问题,是否添加了软启动了.

网友:
反馈环路没有调好
复杂的方式是调节反馈电容
简单的解决方式是DAC输出加RC,让设置电压缓慢上升

网友:
环路参数调整下

网友:
有没有软启动?

网友:
设计问题,与你的电路有关。正确的设计是不会的这个过冲的。

网友:
输出电容太小了?

网友:
电压反馈积分电路的反馈电容太大了。导致积分速度太慢了。

网友A:
没有电路谁知道你说的啥

网友:
这种脉冲在短路断开时也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谁知道你说的啥

这种问题不需要电路,数控电源常见

网友:
加一个继电器,调整后,在接通。

楼主:
即使把DA输出调为0,开启输出瞬间也有20u秒高脉冲,应该是没有软启动造成的

网友:
空载和负载开启都是这样?

网友:
试试不同负载量启动、断开时的波形

楼主:
启动电路是这样的,怎么加软启动呢

网友:
往二极管右边的那个运放上并联点积分电容

楼主:
加了软启动电路,有很大改善,设定3.3V,峰值3.76V。
我试了增加积分电容起反作用,这个是电压回路没用积分电容时的波型。

从恒流变恒压是以下波型

从恒压变恒流这以下波型,设20ma,不会烧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