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算法 加密解密数据部分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8-11-23):
最近想用AES加密 IAP,找了一个工具,把bin文件加密。用的AES128

   我从加密后的头32字节拿来解密是能正确解密。  但比如我从第16字节取16字节来解密就不对了。
   如果我从第16字节取32字节来解密, 得出来的结果,前16字节是错误的,后16字节是正确的。

是哪里不对吗?

1.将文件加密

2.把加密后的头32字节拿来解密,结果正确。

3.把第16字节取32字节来解密,前16字节错误,后16字节结果正确

4.单独取16字节解密,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加密或者解密之后,重新初始化一下密钥,记得之前从网上下载的一个AES加密,会把上次的结果作为下次的密钥。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或者解密之后,重新初始化一下密钥,记得之前从网上下载的一个AES加密,会把上次的结果作为下次的密钥 ...

我是用工具来试的,还没用代码来算

怎么重新初始化密钥呢?     我重启了软件,计算也是一样的

难道意思是上16字节计算结果当下一次的密钥吗?

好像不对

网友B:
选 ECB 模式,就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C:
void AES_ECB_128bit_Encrypt(unsigned char * dat, unsigned long Len)
{
    unsigned char chainCipherBlock[16] = {0};
    unsigned long cnt = 0;
    //    memset(chainCipherBlock, 0x00, sizeof(chainCipherBlock));
    aesEncInit();/* 在执行加密初始化之前可以为AES_Key_Table赋值有效的密码数据 */

    /* AES加密,数组dat里面的新内容就是加密后的数据。 */
    /* AES源数据大于16字节时,把源数据的指针+16就好了 */
    for(cnt = 0; cnt < Len; cnt += 16)
        aesEncrypt(dat + cnt, chainCipherBloc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 ECB 模式,就能实现你的需求。

卧槽,  还真是,ECB确实是我想要的。

cbc可能是跟前一次计算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AES_ECB_128bit_Encrypt(unsigned char * dat, unsigned long Len)
{
    unsigned char chainCipherB ...

谢谢,确实是E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卧槽,  还真是,ECB确实是我想要的。

cbc可能是跟前一次计算有关系。

CBC 是链式的。
你去查一下 ECB 和 CBC ,就知道问题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C 是链式的。
你去查一下 ECB 和 CBC ,就知道问题原因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