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摄像头AV线屏蔽层是地线吗?

楼主(2018-11-23):
RT

楼主:
再多问一句,那意思视频只需要一根线传输信号,那么这个线对屏蔽性要求高不高,比如我从中间剪断,然后通过一块电路板,当然板子尺寸不会太大,几厘米而已,这样不知道图像影响大不大,有点花问题不大,毕竟倒车视频不需要看太清楚

网友A:
本来就是CVBS信号单线传输,当然,外面的屏蔽是地,要共地图像才正常,如果屏蔽不好,显示效果会干扰,你在中间接个电路板,问题应该不大,注意信号线的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CVBS信号单线传输,当然,外面的屏蔽是地,要共地图像才正常,如果屏蔽不好,显示效果会干扰,你在 ...

地线也会一并引过去的,只是中间几厘米过电路板没有屏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也会一并引过去的,只是中间几厘米过电路板没有屏蔽了

问题不大

网友B:
楼主是不方面走地线直接搭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方面走地线直接搭铁了吧

不是,是确认下还要不要专门引入一根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