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PCB界面,卡顿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8-11-23):
AD18.2,在pcb编辑的时候,只要一移动器件,都要界面停顿10秒左右,太影响布局的效率了。
注:已经关闭了online DRC
电脑配置也不差的,见图片

楼主:
是AD18.1.9

网友:
我还用prote99se,是不是不能出去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新版后卡顿严重,果断换回AD16.1.12后,又流畅了,新版不敢用了 ...

按说新版应该有更多的优化才对
是不是哪里有配置例如CPU线程之类的东西呢

网友:
18.5寸的笔记本?

楼主:
17.3寸的笔记本。不知道为啥显示成18.5寸了

网友B:
你这个显卡不行的,需要专业显卡才行!

楼主:
没法忍啊,几百个器件,布局都没法整,动一下器件就要卡将近1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显卡不行的,需要专业显卡才行!

GTX980M显卡还不行?8G显存了
不至于,一个双层板,几百个器件的板子,怎么可能这么吃硬件资源呢

网友C:
lz换allegro吧,拉线刚刚的

网友D:
厉害了。。。24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换allegro吧,拉线刚刚的

ALLERGO,pads我都会用
可是公司要求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24G内存。。。

DDR3L 1600 ,不算夸张,本来32的,有一条坏了

楼主:
哈哈,重启下电脑,突然变好了。
移动器件快如飞,奇了怪了

网友:
我是强行用破电脑用了1周AD18,  卡到受不了, 换回ad09 了

网友:
关闭在线DRC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GTX980M显卡还不行?8G显存了
不至于,一个双层板,几百个器件的板子,怎么可能这么吃硬件资源呢 ...

980这种是游戏显卡,它们针对游戏做了很多优化了的,很多画图软件很多指令都不支持的。我们公司的画图的都是配专业显卡的,效果刚刚的!

网友:
感觉干活还得用台式机,笔记本画图感觉太费劲

网友:
楼主果断用PADS吧

网友:
好像是,所以复杂点的layout,我还是用回AD16。。。。。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也许和显卡有关

网友E:
我配置比你还好 偶尔也这样 重启AD 就好了

网友F:
哇。 24G内存。吓死我了。
我的奔腾双核E5500 +4G内存+机械硬盘+310开机显卡 跑XP + AD9 很流畅啊。

网友:
之前个别版本的,笔记本装了不行,不是性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配置比你还好 偶尔也这样 重启AD 就好了

我之前是重启了AD作用不大,后来重启了电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 24G内存。吓死我了。
我的奔腾双核E5500 + ...

DDR3L的1600的内存,虽然是24G,但是未必有DDR4 2666 16G更流畅

网友:
按快捷键N,隐藏所有的预拉线肯定不卡

网友:
前几天玩AD导入DXF图形,存储成PCBDOC格式70M多,动一动卡几秒,没办法放元件了。后来另存为XP时代protel精简版,文件7M多,运行如飞。

网友:
ad18据说比前几代大幅度优化,换了引擎,速度快很多。然而我发现打开软件超慢,也可能是打开软件需要同步svn库的原因

网友:
前几天 AD10 遇到过一次,拉一条线等待要几分钟。关掉重开就好了

网友:
ad就这德行,换了pads无比流畅。

网友:
我用AD17都卡

楼主:
我发现,一般是大面积的选中,拖动以后,就会比较卡,但是将pcb文件关闭一下,再打开,就重新流畅无比了

网友:
表示反应速度还可以接受,肯定没有用AD9给力

网友:
集成显卡笔记本在虚拟机里跑ad16,表示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