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下直径50以内直流无刷电机的生产厂家

楼主(2018-11-23):
各位大侠,请帮忙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生产直径50mm一下的直流无刷电机和减速器的厂家。有个新的项目电动座椅上要使用。

网友:
怎么也得有个功率、电流、转速等等方面的参数吧,单单是要求直径限制和性价比?

楼主:
这个直径功率大小就基本上在一个范围内不会超过100w了

网友A:
日系的nidec、信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径功率大小就基本上在一个范围内不会超过100w了

3650都300W了

网友:
直径16mm都能到100W

楼主:
国产的有什么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的nidec、信浓

成本有些敏感想做到800左右,电压36v转速200rpm  扭矩2.5nm直径32mm长度130以内带编码器

网友:
550w伺服套装 ,有能做到300以内成本  真不敢想象

楼主:
只是电机和减速器不包含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有些敏感想做到800左右,电压36v转速200rpm  扭矩2.5nm直径32mm长度130以内带编码器 ...

2.5nm的扭矩这个尺寸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B:
深圳雅腾电机、浙江正科电机、鄞州朗韦机电。。。

楼主(2019-01-05):
引用 网友B:
深圳雅腾电机、浙江正科电机、鄞州朗韦机电。。。

谢谢您给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