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识别算法源代码给做算法的学习,应用继续...

楼主(2018-11-23):
对算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学习下算法,但是注意算法比较早,来源于互联网,不可以用于实际产品,仅学习参考
源代码与已编译的可执行文件参见后面跟帖3楼
算法原理分解与简化代码等相关算法资源参见后面跟帖37楼

算法应用与VS工程调试源码预计在后面100楼
实际产品图解与分析预计在后面150楼

楼主:
全套学习用指纹算法,可以在WIN 32位直接评估
图像处理:均方,增强,二值化,细化,提取特征。。。仅供学习参考

楼主:
到37楼再普及下更多生物识别技术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学习下。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顶到30楼 等楼主普及知识

网友:
顶到30楼,学习下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到30楼

网友:
虽然用不到,还是顶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更多生物识别技术?  那肯定包括虹膜识别了。这个高端一点吧。

网友:
顶顶还差2楼

网友:
坐等楼主开讲

网友:
谢谢分享,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看了一下,不错,多谢楼主

楼主:
早上起来一看,夜猫子真多,都30多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生物识别技术?  那肯定包括虹膜识别了。这个高端一点吧。

生物识别技术有很多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把一套算法消化就不错了,其它都是扩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各种识别方式都出现了,几年前还看到一套耳朵识别(估计只能用于识别大象)

目前市场还流行人脸识别,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个所有人都容易理解
所有识别的核心还是图像处理,图像处理的核心还是算法,算法的核心还是数学模型,再顶尖我也不懂啦,可以一同交流

生物识别都是这么几个步骤:
1,采集样本
      A: 指纹: 光学折射采集(大部分考勤机),半导体电容采集(IPHONE)

      B:指静脉: 使用近红外光成像采集
      C:虹膜: 采用摄像头采集
      D:人脸: 采用摄像头采集

2,分析样本特征
        从采集的图像里提取特征,从采集到提取特征就是算法

这个就是前面提供的算法产生的
   算法基本原理示意图如下

白色标记就是指纹特征点,每个人的位置都不同的,分为分叉,交合,断点

下面是个简化的库,有兴趣同学可以把这个源码库套入自己工程编译

/* 图像对象 */
#include "image.h"

/* 浮点域对象 */
#include "floatfield.h"

/* 文件对象 */
#include "file.h"

/* 处理细节 */
#include "minutia.h"

/* 直方图对象 */
#include "histogram.h"

/* 图像处理操作 */
#include "imagemanip.h"

/* 匹配算法 */
#include "matching.h"
调用示例
        //memcpy(gImgData,ImgData,IMAGE_SIZE);
    FvsImage_t image;
    FvsImage_t mask;
    FvsFloatField_t direction;
    FvsFloatField_t frequency;
    FvsByte_t*    buffer;
    FvsMinutiaSet_t minutia;

    mask      = ImageCreate();
    image     = ImageCreate();
    direction = FloatFieldCreate();
    frequency = FloatFieldCreate();
     minutia   = MinutiaSetCreate(5000);//节点集合
    if (mask!=NULL && image!=NULL && direction!=NULL && frequency!=NULL)
    {

        FvsError_t ret = FvsOK;
        ret = ImageSetSize(image, my_bmp_high , my_bmp_row);
        if (ret==FvsOK)
        {
            buffer=ImageGetBuffer(image);
            memcpy(buffer,gImgData,my_bmp_high*my_bmp_row);

        }
        (void)ImageNormalize(image, 50,5000);//归一化
    //    memcpy(bmp_buf1,buffer,my_bmp_high*my_bmp_row);
        (void)ImageSoftenMean(image, 3);//软化
//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        ShowImage(IMG_FILE2,2);
        (void)FingerprintGetDirection(image, direction, 7, 8);//计算指纹图像脊线的方向。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        ShowImage(IMG_FILE2,2);

        (void)FingerprintGetFrequency(image, direction, frequency);//指纹频率域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        ShowImage(IMG_FILE2,2);

    //    (void)FingerprintGetDirection(image, direction, 7, 8);//计算指纹图像脊线的方向。

        (void)FingerprintGetMask(image, direction, frequency, mask);//获取指纹图像的有效区域
//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        ShowImage(IMG_FILE2,2);

        (void)ImageEnhanceGabor(image, direction, frequency, mask, 4.0);//增强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ShowImage(IMG_FILE2,2);

        (void)ImageBinarize(image, (FvsByte_t)0x80);////二值化

    //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2);
    //    ShowImage(IMG_FILE2,2);

        (void)ImageThinHitMiss(image);//细化
        PSImgData2BMP(buffer,IMG_FILE3);
        ShowImage(IMG_FILE3,3);
    }
////////////////////////////细化的////////////////////////////

3,比对。。。
      那我就不说,大家都明白

时间有限,未完待续...

网友B:
  指纹也是夕阳行业了,,,多被人脸识别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纹也是夕阳行业了,,,多被人脸识别替代了

人脸目前很流行,还是离不开傅里叶,高斯这些的,做这些我建议先消化基本理论知识

闲扯下

当前流行啥 : 物联网 AI VR 等等,说白了都是以前技术的积累发展到应用,物联网就是通信技术的应用,AI VR也就是自动控制的一些应用(仿生学)

网友:
算法好,工资高啊,就是不是一般人弄的

网友C:
做了多年的指纹的芯片测试,目前还没有接触到指纹识别算法,借此机会学习一下。
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多年的指纹的芯片测试,目前还没有接触到指纹识别算法,借此机会学习一下。
多谢楼主。 ...

仅用于学习,不能用于实际产品,实际产品的算法已经升级几代了

网友D:
人脸识别算法厉害,应用场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脸识别算法厉害,应用场景很多

github上很多,PC用建议用那个OPENGV,资源多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生物识别技术有很多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把一套算法消化就不错了,其它都是扩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

这个还是特征点法,如果有的手指特征点比较少,比如大拇指头部,匹配数量肯定要少。算法里还得or 图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特征点法,如果有的手指特征点比较少,比如大拇指头部,匹配数量肯定要少。算法里还得or 图像吧 ...

这个学习用的是特征点方法,目前大部分指纹还是特征点法,手机指纹图像法多

网友:
前沿技术,顶顶

网友:
指纹是接触式认证方式,刷脸是非接触比较流行!

网友:
生物识别,牛

网友:
顶,加盖一楼,感谢分享!

网友F:
楼主是做指纹识别行业吗?现在有没有用上深度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G:
现在指静脉还是很多厂家在使用的,值得学习下

网友:
楼主无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指静脉还是很多厂家在使用的,值得学习下

指静脉我接触到的都是用近红外成像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做指纹识别行业吗?现在有没有用上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一般采用算法结合应用层,单纯算法很难实现,算法配合上层每次比对优化模板就是深度学习

网友H:
能否防假体,识别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顶,持续关注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防假体,识别成功率有多高

我这么认为:理论上成像系统很难防假体,
人脸,指纹,指静脉,手掌 都应该属于成像系统,对于授权复制假体,估计所有生物识别方法都可能攻破,

我也曾看到不少人说啥活体,什么半导体是活体,还有采集血氧的,行业热闹,但我不这么认为,半导体采集用个导电胶复制不就可以了,血氧,谁不都有血氧
有人说指静脉是采集红细胞成像,是活体,通过原理分析,近红外反射,什么能反射近红外就可以成像,就可以造假
人脸那就更不用说活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么认为:理论上成像系统很难防假体,
人脸,指纹,指静脉,手掌 都应该属于成像系统,对于授权复制假 ...

对于这种识别技术要想完全安全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实际应用来说就主要从体验角度去作对比,
在保证一定的安全的前提下,识别错误率太高也不行,输入很多次才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这种识别技术要想完全安全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实际应用来说就主要从体验角度去作对比,
在保证一定的 ...

其实现在很多产品为了体验好点,都适当的降低识别率,提高通过率。

网友:
跟着热点走,有希望。
抽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I:
厉害,人工智能下一个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人工智能下一个热点!

只有这条道路,只不过是以前大家不这么叫

网友:
这意思是大家要磊楼吗?那我就添一块砖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J:
加一楼,顶起来看调试

网友:
顶一下,溱一下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一楼,顶起来看调试

VS调试哟,采用VC打开BMP格式采集图片,来逐步调试,不是在单片机上调试,单片机上调试目前都是不开放的,我也没这种全套的,只有库的没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VS调试哟,采用VC打开BMP格式采集图片,来逐步调试,不是在单片机上调试,单片机上调试目前都是不 ...

噢,单片机采集指纹,VC图像处理?

网友:
顶一顶,太高深

网友:
等楼主更多经验分享,算法一直是电工的弱项。

网友:
等待更多分享

楼主:
抢到88楼啦,那就在此楼开始放毒

该代码可以用VC编译
PC可编译运行全源码学习用,输入文件格式为BMP文件

第三方算法评估版本,需要硬件支持,算法在硬件

网友:
mark  有空研究下

网友:
路过凑个热闹。

楼主:
算法源码仅供学习,消化的可以继续改下开源给大家学习

对算法无兴趣,对指纹应用感兴趣的资料在下面这个链接的51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108-1-1.html

网友(2018-12-25):
学习了,标记一下。指纹识别算法学习

网友K:
源代码缺少文件?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atchin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K:
源代码缺少文件?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matchin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 ...

看下工程目录,应该是目录没对吧 ,您用VS哪个版本?

网友:
可以学到很多图像算法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L:
101??高层了...召唤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1??高层了...召唤楼主!

在的呀,VC代码在88楼

楼主:
按需使用,在88楼就憋不住放了
没下的继续下

VC编译测试BMP
编译有问题随时帖子里回复,VC6, VS2017均测试编译过
其它
VC看特征点,要用第三方硬件算法
AS606+0328SDK LIB

网友M:
没有识别原理啊?  只有图像预处理原理  这个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识别原理啊?  只有图像预处理原理  这个好办

图像->增强->二值化->细化->提取特征,就是原理呀,
比对就是比对特征,MACH

指纹识别的原理就是这样流程,每次采集要把特征生成,与存储的特征进行比对,比对算法有快有慢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图像->增强->二值化->细化->提取特征,就是原理呀,
比对就是比对特征,MACH

核心还是数据对?

网友:
大家继续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核心还是数据对?

原理就是过程,核心就是算法速度和原理的消化

网友:
顶楼主,以前好像有在csdn上下载过一个PC的算法,好像和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N:
干脆给个能编译的工程吧,代码没有工程,不知能不能兼容我们现在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干脆给个能编译的工程吧,代码没有工程,不知能不能兼容我们现在用的那种 ...

fvchw.rar这个就是整体VC测试工程的算法生成部分,这是特征点算法,谈不上兼容,这是仅用于学习的,不是商业的,商业的我也没办法提供

网友(2020-10-12):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