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看到 24GHz雷达,买了一块研究

楼主(2018-11-23):
搜英飞凌的芯片看到的,说是汽车上的,买了一块拿来研究,,觉得芯片都不值这个钱,,,为避免广告嫌疑,大家可以搜 BGT24ATR11 盲区雷达 就是

网友:
牛呀,楼主研究的怎么样

网友:
买那个77G的拿回来研究吧

网友:
没资料又不能长期供货,有什么价值呢?拆件?

网友:
没长期供货没关系,可以自己玩,可惜连资料都没有,没法玩啊111

网友:
这东西没有设备根本玩不转。

网友:
刚才看一下,真的很便宜。折芯片的划得来。

网友:
不会是ADAS上用的吧。

网友:
这东西,买了只能吃灰。

网友:
玩不起来啊,尴尬

网友:
买了两块,拆芯片用,^_^。

网友:
买个77G来研究。

网友:
只能吃灰,根本研究不上。别冲动了

网友:
搜索到一网址,里面有些资料,可以参考下。http://www.nanoradar.cn/article.php?id=25

网友:
电工就怕高功率、高频率,频率太高了,都没测试设备调试

网友A:
这个意义不大,我要用这个芯片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拆板划不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义不大,我要用这个芯片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拆板划不来啊

所以楼主说不值这个钱

网友B:
玩不转,太难了,要是有个调试接口的话, 还可以玩玩TMS320F28235

网友:
这个是海拉第3代BSD/LCA雷达,上电需要发送指令才会发射调制波形,所以拿了只能吃灰。

网友:
蚂蚁玩大象,玩不动的路过。。。。

网友C:
多谢楼主,我也买一块来玩玩。
之前用过英飞凌的这颗调制解调芯片,希望不是买来吃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我也买一块来玩玩。
之前用过英飞凌的这颗调制解调芯片,希望不是买来吃灰的 ...

吃灰的可能性 1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吃灰的可能性 101%

那也没办法,卖家已发货
你都这样说了,我必须不能让它吃灰。。。

网友:
我也玩过24G雷达,串口接到PC用上位机修改参数查看数据,发现并不好玩。

楼主:
PCB到了,是罗杰斯的PCB,好像有数据程序调试口

网友E:
我看了一下,这个雷达是CAN总线通讯,还分主从,店家照片PCB上貌似写着SLAVE,估计缺少MASTER不会工作,更别提就算你有MASTER都不知道发什么指令让它启动,要玩起来只有自己重写F28235固件这一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下,这个雷达是CAN总线通讯,还分主从,店家照片PCB上貌似写着SLAVE,估计缺少MASTER不会工作,更 ...

如果能抓到MASTER和SLAVE的can数据或许还能玩,可惜的是怎么能找到原车

网友:
做个伸手党,等整理出通讯协议再上车

网友F:
想弄个防空雷达,5公里探测范围,为小导弹导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弄个防空雷达,5公里探测范围,为小导弹导航

牛,你真会玩。

网友:
希望楼主能有所收获

网友:
高大上,准备做adas

网友:
曾经测试过这个雷达的调制波形,考考大家能否根据这个波形得到距离,速度的计算方法

调制参数:
1. 调制周期120ms、调频带宽90MHz
2. 单个频点时间25us,步进为1.3MHz

网友:
下单了,50元还包邮,为梦想买单。

网友:
研究过几百PT Hz级别的雷达

网友:
后面供货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不转,太难了,要是有个调试接口的话, 还可以玩玩TMS320F28235

天线面有调试接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吃灰的可能性 101%

方便透露下can上的启动报文吗?有了报文大家还可以猜数据,没这个就是块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方便透露下can上的启动报文吗?有了报文大家还可以猜数据,没这个就是块砖了 ...

不知道哦,调制波形是用实时频谱抓一台帕萨特的上的Hella雷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哦,调制波形是用实时频谱抓一台帕萨特的上的Hella雷达

那就真是砖了, 上电以为雷达没固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一下,这个雷达是CAN总线通讯,还分主从,店家照片PCB上貌似写着SLAVE,估计缺少MASTER不会工作,更 ...

我买的24G雷达板子到了,居然是Master,担心吃灰,就只买了一个。
看来只能重写DSP F28235的程序了

网友:
大家应当先把芯片型号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24G雷达板子到了,居然是Master,担心吃灰,就只买了一个。
看来只能重写DSP F28235的程序了 ...

如果里面有固件且加密了,28335你都用不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里面有固件且加密了,28335你都用不了( ˙-˙ )

全部擦除都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擦除都不可以吗

没密码擦都擦不了的

网友H:
      看楼楼上兄弟说28235如过加密的话,没密码芯片就等于没用了心里面凉了一截。但昨晚还是接上了XDS100试试,还不行应该还没到输密码那里。
JTAG定义我是根据BGA引脚位置附近的过孔猜的估计是猜错了。下图是我目前的JTAG接法是错误的。有没朋友拆BGA了麻烦帮忙测一下JTAG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看楼楼上兄弟说28235如过加密的话,没密码芯片就等于没用了心里面凉了一截。但昨晚还是接上了XDS100 ...

感觉需要一个外部触发条件,板子才会上电,我接上12V电源,测量板子上的电压,5V和3.3V都没有。
电源入口处,有个8脚的IC,没有查到资料,哪位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麻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感觉需要一个外部触发条件,板子才会上电,我接上12V电源,测量板子上的电压,5V和3.3V都没有。
电源入口 ...

是有3.3V的上电10多秒没CAN信号会关闭供电。把电源焊在下图的电容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有3.3V的上电10多秒没CAN信号会关闭供电。把电源焊在下图的电容上就可以了。

你的是Master还是Slave呀?我的是Master,我一上电就直接没有输出,而不是等10多秒
到底是供电逻辑不同,还是我这块板子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Master还是Slave呀?我的是Master,我一上电就直接没有输出,而不是等10多秒
到底是供电逻 ...

    我那板子也是Master.我买了2片有一片12V上电是200MA这样但过10多秒会进入休眠状态。有一片12V上电是150MA不会休眠。这2片硬件设计上都
有不一样的地方。上电后DSP的震荡器也有30M的信号。但目前还连不上JTAG。如果JTAG没加密的话当个DSP开发板玩玩也是值的。

网友:
把射频前端引出来接到自己的系统玩儿呢

网友:
]把DSP的BGA拆了找到了正确的JTAG定义如下图。

但DSP应该是上锁了。提升如下信息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2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