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佬一个锂电池电源管理的问题 有关低电压关断

楼主(2018-11-24):
目前做一个带锂电池的小设备,用LDO降到3.3给mcu使用。
看了一些资料,电池电压放到3.5~3.6V就基本没电了,一般怎么实现放到这个电压时关掉电路的所有供电的?

网友:
有钱我给你好几种方法

网友:
3.6v有点早,手机一般是到3.3v~3.4v才关断吧。电池快放完时有时瞬间功率下电压掉到3.5v很正常。

网友:
我们是3放到3v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估计楼主都不知道怎么搭

网友:
放电到3.0保护

网友A:
5楼说得没错,我经常用cn302,和cn303,不过公式对我来说计算起来太复杂了

楼主:
感谢!我电路里有mos了,再用cn302做一下控制应该可以。以前想过用类似mcu的低电压复位芯片来控mos,不过功耗有点大。

网友:
什么资料3.5v 没电了,我们都是2.9-3.0V才关电

网友:
我一般控制到2.8V关闭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说得没错,我经常用cn302,和cn303,不过公式对我来说计算起来太复杂了 ...

一个EXCEL表算下就好

网友(2021-07-04):
cn302可以,一次计算就可以,我48v系统也在用这个芯片做过放保护

网友:
感谢分享 cn302 芯片。可以自行设置上下限还是很方便的。不过10uA工作电流好像也不算低。

网友B:
看看电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保护板

只用LDO和监控电压IC,可以吗?大佬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