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板反接怎么避免烧放电MOS

楼主(2018-11-24):
   1.反接在当下客户群体中是一个备选功能,50AH、100AH、150AH的电芯,在反接时瞬间放电都是不同的,如何在检测到反接时却又能有效保护放电MOS是一个小难题?

网友:
双MOS背对背,只有电压OK了才通电,高频率通断MOS检测电池在不在线。。

楼主:
双MOS背对背,正常情况下,MOS是导通的。如果要检测外部电压是否OK,这个前提是放电MOS是关闭的。

网友:
什么东西方接?

楼主:
与充电器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