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点LGA封装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8-11-24):
各位大佬,小弟这里基于STM32做车载设备开发,需要用到LGA封装的GPS模块。

大家有什么好的LGA手工焊接的方法。样机的焊接还是需要手动焊接,请各位大佬推荐好用的工具和方法。谢谢

网友:
先做个钢片(钢网)植球或印锡膏,再底部热风或铁板烧

网友:
我把VL53L0X TOF芯片给吹融化了

网友:
只能风枪从底部吹吧

网友:
买个加热台  几百块 就搞定

网友:
钢网加加热台

网友:
这种我都是热风枪使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