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F322定时器 求解

楼主(2018-11-24):
我的编译器HI-TECH 9.83
MPLAB IDE V8.92

#include "pic.h"

__CONFIG(FOSC_INTOSC&MCLRE_OFF&WDTE_OFF);   //配置位,参考芯片头文件

#define p_led0        LATAbits.LATA2
#define p_led1        LATAbits.LATA1

bit f_led;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OSCCON=0b01100000;   //内部8M
        LA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000;

        OPTION_REGbits.T0CS = 0;
    OPTION_REGbits.PSA = 0;
    OPTION_REGbits.PS = 0b000;

        INTCONbits.TMR0IE = 1;
    INTCONbits.GIE =1;
        INTCONbits.PEIE = 1;

}
//-------------------------------------------------------------------------------
//-------------------------------------------------------------------------------
//  中断程序
//-------------------------------------------------------------------------------
void interrupt SystemISR(void)      //系统中断
{

        if((INTCONbits.TMR0IE) & (INTCONbits.TMR0IF))                   //TMR2中断
        {
                TMR0IF=0;
                TMR0=20;

                p_led0=!p_led0;
        }
}
//-------------------------------------------------------------------------------
//  主程序部分
//-------------------------------------------------------------------------------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

        while(1)
        {
                p_led1 = !p_led1;

        }
}

本意是定时多少时间 管脚电平翻转
示波器测试出来的 波形不是方波。

网友:
PIC有些引脚是有模拟比较器功能的,特殊的引脚要看文档才能用好。

网友:
估计是有模拟复用功能没有关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