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坑嵌入式linux,请过来人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24):
有如下疑问(比如imx6),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一下
1.驱动部分的代码,是不是编译进去内核?板子不一样,对应的内核不一样?
2.驱动的代码编写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调试,比如像vs的代码一样单步调试
3.每次编译驱动的时候,都要编译内核吗?
4.应用程序有没有单步调试的,就像vs写代码一样。

网友A:
1、驱动可以编译进内核,也可以作为模块加载卸载,调试驱动的时候一般用模块会比较方便,否则每次都要烧固件麻烦。板子不一样,底层寄存器部分不一样,但是驱动可能是一样的。同样的驱动,用不同的交叉编译器,是不兼容的。
2、驱动代码是没有办法调试的,一般都是串口打印信息。
3、如果是作为模块来编译,就不需要每次编译内核。而且,内核并不是真的需要每次都重新编译,和单片机程序一样,只有关联到的地方才会重新编译
4、应用程序可以用GDB调试,可以用QT写程序,这个就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
楼主不做裸机了?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有那精力研究嵌入式LINUX,不如去学安卓IOS应用开发,投入相同的精力却得到几倍的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有那精力研究嵌入式LINUX,不如去学安卓IOS应用开发,投入相同的精力却得到几倍的回报 ...

正解~~!

网友:
insmod和rmmod可以在系统起来之后加载或者删除内核

调试可以用printk函数,断点没试过。

安卓的驱动层在linux,别听楼上的胡咧咧

网友C:
过来人建议 学linux可以从应用着手,然后再内核驱动。
学起来会知道要学什么。

还有特别底层的linux内核没必要理会,会用就行了,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写出来的驱动能用!
分开其实就是知道应用怎么调用驱动,驱动怎么在内核运行这个就够了,然后再有些硬件基础,基本可以应付80 90%的需要了。

更深的以后慢慢有需要时候再自己学就可以了,linux涉及太广了,想吃透基本不大可能。

网友:
还有调试OS上的应用就不要想单步调试了,我现在给人定制比如IMX6的linux控制板,控制程序基本都是多线程的,摄像头采集一个进程,485一个进程,网络有时候要开几个进程,还有FTP的,后台远程升级的,单步调试基本不可能,有些东西单步调试会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要学会打印调试,不比单步差,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来人建议 学linux可以从应用着手,然后再内核驱动。
学起来会知道要学什么。

主要还是因为linux是持续更新的。最老的linux不比rtos之类的复杂多少,但是等它打了几万个补丁,就真的没多少人能完全看懂了,啃一遍代码没有个几十年都啃不动的。linux内核开发者估计也是分功能维护的,一个小团队就负责一丁点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驱动可以编译进内核,也可以作为模块加载卸载,调试驱动的时候一般用模块会比较方便,否则每次都要烧固 ...

"应用程序可以用GDB调试,可以用QT写程序,这个就可以单步调试",是指QT下开发程序,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有那精力研究嵌入式LINUX,不如去学安卓IOS应用开发,投入相同的精力却得到几倍的回报 ...

看51job等,嵌入linux类的招聘确实太少了,并且薪酬也就比单片机类高一点点

网友D:
顶一下30K大神。大神现在搞什么?硬件还是软件?上层还是嵌入?管理还是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有那精力研究嵌入式LINUX,不如去学安卓IOS应用开发,投入相同的精力却得到几倍的回报 ...

年纪大了,转这些没人要吧。。。毕竟Linux还在行业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有那精力研究嵌入式LINUX,不如去学安卓IOS应用开发,投入相同的精力却得到几倍的回报 ...

安卓应用开发貌似行情也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应用开发貌似行情也不好啊

是的呢,培训机构太多了,门槛也就低了。  很多人只看到互联网的火。却没看到互联网的苦。 主要是知识更新太快了,各种框架。而且也容易被更年轻人得取代。
嵌入式行业的确钱少,但是好在知识更新的慢,可以做久一点吧。
如果25岁甚至更小,果断互联网搞起。 30岁左右甚至更高,linux我觉得更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30K大神。大神现在搞什么?硬件还是软件?上层还是嵌入?管理还是开发? ...

哥哥 , 我马上要失业了,重新找工作只有10K起,还不如一些小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应用开发貌似行情也不好啊

我只是想吐槽嵌入式,别花太多时间了。有时间搞搞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等,特别是算法。干什么都比嵌入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