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下单助手下单是否可以自动审核,或者审核前下SMT订单

楼主(2018-11-25):
使用了下单助手下单,发现模拟的图非常逼真。
1、对于经常做板的电工来说都有自己的习惯和风格,一旦固定下来基本上都可以审核通过。能否通过程序自动审核?
2、如果担心一些特殊情况的话能否可以下单PCB以后可以直接下单SMT订单。因为目前看来SMT订单选择料是最占用时间的。如果审核过了以后自动开始做,审核不过发个消息提醒一下。
相信这样会节省用户不少时间,也会大大增加用户体验。

网友A: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合格助手登陆问题和后台之后会断网的问题简直是软件灾难,太垃圾了,还有就是软件一旦出现某个页面错误,那就整个软件都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合格助手登陆问题和后台之后会断网的问题简直是软件灾难,太垃圾了,还有就是软件一旦出 ...

没搞懂你说的是是什么问题?能否具体描述下

网友B:
我们现在已经是支持这个功能的,但是有一些判断条件
当符合下面条件(主要条件,非全部),可以自动审核通过:
1、板子的外型无问题(我们能软件识别出来尺寸)
2、板外无文字(有些客户喜欢在设计稿里面,写工艺要求)
3、订单里面无备注
我们就会自动审核通过。
即下单后,你看到的界面是可以马上支付的。
然后,你就可以下SMT了。

网友:
下单助手体验还是蛮好,上传文件检查没问题直接点击下单,不需要输入板框尺寸了。

网友:
补充一下,有SMT的无法自动审,因为要人工核查下拼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已经是支持这个功能的,但是有一些判断条件
当符合下面条件(主要条件,非全部),可以自动审核通 ...

都符合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也无法自动审核,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其实我希望PCB下单之后可以下SMT订单,因为SMT选择元器件的时候比较耗费时间一些(顺便吐槽一下SMT选择元器件的的识别功能,有的时候能识别过两天封装就变了)。这样PCB和SMT都提交了以后选择自动确认扣费就比较省心省力了。

网友:
体验还行!!!!!!!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你说的是是什么问题?能否具体描述下

具体就是:
1、登陆之后,关闭软件,进入后台,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1小时之后软件就会提示什么退出啊,断网啊,然后就回到登陆界面了。
2、再次进入登陆界面之后是默认没有账号和密码的,全部需要手动输入。
3、如果软件内的页面出现不知原因的错误,时没法单独关闭某个页面或者刷新的,只能把整个软件重启,然后就又是2的问题。
4、以上问题和电脑无关,我们这边所有的电脑都这样(win10系统,因为全是正版,所以不可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符合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也无法自动审核,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其实我希望PCB下单之后可以下SMT订单,因 ...

选了smt不能自动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是:
1、登陆之后,关闭软件,进入后台,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1小时之后软件就会提示什么退出啊,断 ...

多谢反馈,我们找下问题原因。按理我们是能保持会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就是:
1、登陆之后,关闭软件,进入后台,时间稍微长一点比如1小时之后软件就会提示什么退出啊,断 ...

您是用微信扫描登录的吗?
方便的话,加下我QQ 3001402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用微信扫描登录的吗?
方便的话,加下我QQ 3001402300

不是微信登陆,是账号密码登陆

网友:
原因已经查明:弱密码我们就不会保持会话长期有效。建议最好改成复杂密码

楼主:
今天下了一单,返单也不自动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