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亚克力时糊刀怎么办?

楼主(2018-11-25):
用的是3.175mm的单刃铣刀,
两种材质的亚克力,一种是纯透明的,一种是偏蓝色的。
纯透明那种没问题,但偏蓝的那种就10秒钟左右就糊刀了,是不是雕刻机设置有什么问题?还是亚克力材质有区别?

网友:
玉米刀,废屑要及时吹走

网友A:
那种根本就不是亚克力,是PC料

网友:
玉米刀不好吧,玉米刀干玻纤板的,弄亚克力除非走的很慢否则也会糊上

亚克力,PC或其他塑料,都需要冷却和排屑,要么浇水,要么即使将切屑弄走,弄不走就会缠上,冷却比强行排屑有效,因为它这个材料受热碰撞也比较明显。
浇水可以是喷雾的,如果不能用水,就气枪一直吹,如果没有气泵可以用吸尘器或大功率风机。

铣刀径向切宽不要等于铣刀直径,这样容易糊上

网友:
降低转速,如果扭矩不够,就只有换大点的主轴

网友:
那种根本就不是亚克力,是PC料+1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f值,减小单次切割深度

网友:
转速是不是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上万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根本就不是亚克力,是PC料

是PVC吧,PC比亚克力贵,哪个商家会拿PC冒充亚克力卖。

网友:
>是PVC吧,
Transparent?

网友:
材料的问题

网友:
我都喷水来解决的,最笨也要拿个矿泉水瓶挤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PVC吧,PC比亚克力贵,哪个商家会拿PC冒充亚克力卖。

PC是聚碳酸酯。没有亚克力那么脆,但加工的时候粘刀。

如果楼主的发蓝色,确实PVC可能性比较大。

区分方法是:PC韧性好,抗击打能力强,PVC比较脆,不耐磨,容易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是聚碳酸酯。没有亚克力那么脆,但加工的时候粘刀。

如果楼主的发蓝色,确实PVC可能性比较大。

问题是PC至少比PMMA贵两三成,没可能用PC顶替PMMA的。
PMMA也有进口料和回收料之分,我买过国产料的就比较粘刀,感觉比较适合激光加工不适合CNC,比较贵的进口料切削性能非常好,声音清脆利落碎屑颗粒均匀,一点也不粘刀,切起来非常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VC吧,PC比亚克力贵,哪个商家会拿PC冒充亚克力卖。

PVC不粘刀的

网友:
降低转速,增大F值。最好是浇水

网友:
转速太快了

网友:
降转速,降走刀速度,降下刀深度

网友:
最好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网友:
材料问题我也遇到过趁早换掉别费那些功夫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