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充电器业内大佬科普下为什么充电头输出不了2.1A

楼主(2018-11-25):
现在绝大部分没有快充的充电宝都标称5V/2.1A输入。
最近我买了一个罗马仕的充电宝,用表头测USB电流,充电头采用的是绿联的4口充电器(支持2.1A输出)、JDB的一个号称支持N多种快充协议的充电头(5-8V时3A)、小米排插(支持2.1A)来测试充电电流,通过换不同USB线,极限只能出1.3A。

像罗马仕、绿联、JDB、小米这些大牌其实不至于会虚标,测试不同的USB线确实也会出现不同的电流,可能有些线材差压降大,但是我测了好几条不同的线,都得到1.3A,证明最大只能到1.3A了。
结合长期用表头观察不同设备的电流,我一次没见过大于2A的输出。

请问,2.1A是传说吗?

网友:
你用什么负载测的?

网友:
直接用CC 测一下 ,看看电压掉不掉

网友:
充iPad天天见到2.1A。你只看电流不看电压吧,请确认电压仍有5V。

网友:
输入是根据实际需求决定的,在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输入电流可能会达到2.1A,恒流充电。电池电压升上来以后就恒压充电了,电流会逐渐减小。另外,电池电压很低时会先小电流充电以保护电池。

还要考虑充电宝的散热问题,芯片或者电池过热都会降低充电电流。达不到2.1A可能因为芯片过热了。

网友:
只是有能力充2.1a,但需手机识别芯片决定充电电流。

网友:
试下充电宝放完电后的充电电流,充电宝内部电池>3.1V左右恒流阶段充电时,前面输入电流最大。

网友:
打个比方:你墙壁插座能提供10A电流,你用个电饭煲,1000W的,大概只用到5A电流,你怪插座没有输出能力?

网友:
你接一个2-3欧的功率电阻试试就知道电流够不够了,别拿手机测试。

网友:
电子负载,不需要像手机那样通信握手什么的,直接接5V输出测最高电流,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
估计楼主拿手机测试的,哈哈哈

网友:
有些是有协议的,不是你接个手机就可以达到2.1A,要你接的手机,你使用的数据线都匹配才可以(数据线目前一般都没啥大问题),关键看手机里面的PM芯片支不支持充电头的输出协议(有的充电头没有,最大2,1A的CC模式)

网友:
串联在充电回路中的电流表头的内阻,就已经限制了一些充电电流。要测试准确,就要用内阻非常小的电流表头,另外充电头与被充电设备,可能要一些协议,才会达到最大的电流、电压输出。

网友A:
你的表头不行啊,我用usb电流测试仪  安姐xp测试,3a快充都可以测到

网友:
会不会有握手协议,充电器识别充电设备能接受多大电流,才会给出多大的电流吧

网友B:
罗马士虚标太正常了。买过绿联的5A线 ,3A不到

网友:
小米充电宝大概1.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头不行啊,我用usb电流测试仪  安姐xp测试,3a快充都可以测到

昨天我在我表头看到2.1A了,是拿JDB的充电宝对IPAD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马士虚标太正常了。买过绿联的5A线 ,3A不到

罗马仕这种大出货量的居然也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