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远程调试仿真代码的方法?

楼主(2018-11-25):
我们有STM32做的设备,成本不敏感,可以接受每台增加500元左右的成本,请问有没有什么设备能够远程使用keil调试代码,而不需要把跑到现场把仿真器插到板子上再仿真?

网友:
你的头像里的女人风情万种啊

网友:
买个z3735的平板,开远程助手

网友A:
JLINK就行.每个板上加个JLINK OB.成本10块都不到.JLINK支持网络远程调试.

网友B: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link-remote-server/

Jlink 有解决的办法,Keil 也原生支持。需要再挂一个能连网络的主机,然后你的电脑去连那台主机。segger官网有ARM板的linux软件,用各种派应该也可以。

如果LZ可以不用Keil而用GDB调试。GDB server是很标准的解决方法,可以跑在派上。Openocd随便挂任何debugger,甚至直接用派的GPIO也可。

网友:
TeamViewer远程操作现场电脑。

网友C:
既然不在乎成本,那就当旅游跑一趟吧

网友:
如果是工控方面的话,仿真器在本地都不稳定,还指望远程能稳定调试?还是老实用PLC的模式吧,用4G模块做个上位机监控,外加iap远程下载,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仿三菱的PLC做一些逻辑,算法用C语言内部实现,然后4G模块映射到本地串口,直接用三菱上位机调试,PLC的现场方便性是单片机无法比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在乎成本,那就当旅游跑一趟吧

加一  当旅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tools/j-link-remote-server/

Jlink 有解决的办法 ...

加个派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就行.每个板上加个JLINK OB.成本10块都不到.JLINK支持网络远程调试.

JLINK有开源的方案?

网友:
你可以看看 52单片机,keil 提供了一个通过串口调试代码的方法。

网友:
成本不敏感,上什么stm32呀,当然是上个派级别的sbc了,Linux下各种方案,比如上Python

网友:
可以共享远程USB

网友:
JLINK试过,可以用,但是还是得接一台电脑,因为jlink毕竟是USB

网友:
跨网络路由器要转接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