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间距焊盘怎么引线测试呢

楼主(2018-11-26):
现在有个需求,焊盘的间距是0.5mm,打算把信号引出来。
产品上用的,首先pass掉手工焊接。
求推荐合适的方法或者探针。
不考虑成本!

网友A:
通常采用0.12的漆包线焊接引出,但是只能用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采用0.12的漆包线焊接引出,但是只能用手工焊

谢谢。因为产品用,这种方式不合适。

网友B:
我最近在找到這個,看看適不適合你的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在找到這個,看看適不適合你的應用

这个表笔只靠重力压在测点上,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笔只靠重力压在测点上,稳定吗?

那個柱子是銅柱,重量應該夠,只要不去晃動桌面應該會很牢靠,
不過我下單的那套還在路上,還沒有實測過。
會想找這個是以前在公司看過有高階示波器的probe套件有個透明兩腳小架子再加上測試探針形成三角架,
因為透明夾子頭部有配重測試探針可以直接點在要觀測的點上,很好用,不過我不知道要用什麼keyword找。

网友:
改板子吧。加点测试点。

网友:
焊个0.5的FFC座

网友:
有0.5间距的单芯排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