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76E003串口中接收大量数据

楼主(2018-11-26):
最近用新唐的n76e003进行项目开发,需要使用串口来接收大量的数据,比如我要接收下面的数据:
   HTTP/1.0 200 OK
   Server: RobArt Custom (0.1)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Length:000327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voltage":16944,
         "mode":"ready",
       "cleaning_parameter_set":1,
         "battery_level":99,
         "charging": "unconnected",
         "time":
           {
             "year": 2001,
                 "month": 1,
                 "day": 5,
                 "hour": 13,
                 "min": 17,
                 "sec": 44,
                 "day_of_week": 5
           },
           "startup_time":
             {
                   "year": 2001,
                   "month": 1,
                   "day": 5,
                   "hour":13,
                   "min": 17,
                   "sec": 34,
                   "day_of_week": 5
                 }
}
目前所想到的是通过定义一个大的数组来一次性接收所有数据,但是这个方法弊端就是太占用内存了。
请教各位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来接收数据,并且不占用太多内存。

网友:
你需要cjson

楼主:
使用的是Jsmn,功能和cJson差不多,但是内存占用方面要比cjson更小

网友A:
楼主有用到N76E003的ADC吗?用起来稳定性怎样?我现在用的不稳定换回STM8003就没问题

网友:
不能分多次么,一行一次,约定好开始结束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用到N76E003的ADC吗?用起来稳定性怎样?我现在用的不稳定换回STM8003就没问题 ...

N76e003的ADC别人都一直有问题,就不知具体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稳定,跳动太大了,换成STM8003一点问题没有,跳动很小,同样的电路用的同一个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稳定,跳动太大了,换成STM8003一点问题没有,跳动很小,同样的电路用的同一个PCB板 ...

多采集几次进行平均,我的采集了512次进行平均...............

网友:
为什么不制定16进制通信协议进行?效率高,数组小,字符串必须要传输?

网友:
先确认ram是否能存储最大的数据量。

网友:
新塘的003 xram768bytes,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接收,还要评估好程序处理占用ram空间,003的AD用起来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