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真烂,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8-11-26):
ICD3要接上目标板,才能连电脑?

网友:
同感,需要不断重新上电插拔可能才连上

网友:
ICD3连不上电脑还没发现过,一般是使用内部电源边不上芯片,或者目标板电容太大才会把USB搞死。

现在换ICD4好多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ICKIT3?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PICKIT 各种好用,ICD 各种坑爹

网友B:
kit2  kit3也很差劲,经常连不上,而且还不支持64位系统,前段时间烧写芯片折腾了两天,差点去买新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USB线的电阻
电阻大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骂吧。 骂过瘾了之后接着用。 这就是PIC工程师工作的一部分。习惯就好。

网友:
是你自己的问题吧,手头2个icd3,2个kit3,连不上情况,一年也碰不到一次,配置正常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t2  kit3也很差劲,经常连不上,而且还不支持64位系统,前段时间烧写芯片折腾了两天,差点去买新的 ...

之前官网买的PICkit3,用64位系统的笔记本没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ICKIT3?又便宜,又好用。

我觉得很难用啊    还是 JLINK 好用 哈哈

网友:
PICkit3 要当消耗品用,用久了,会出问题的,反正山寨的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很难用啊    还是 JLINK 好用 哈哈

我用win7系统,64位,没有发现过问题。

我是从官网买的正品。

网友:
我的ICD2.5也从来没有出现问题,不过现在改用ST的了,彻底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7系统,64位,没有发现过问题。

我是从官网买的正品。

我客户用得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我记得有一个通宵在客户调程序 一大半时间在搞这个连接不上得问题    从此对这个工具没啥好印象

网友E:
呵呵,我连pic的片子都不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官网买的PICkit3,用64位系统的笔记本没问题啊

我的也是正版的,死活都不能用,换了一台电脑才搞定,反正每次用之前都得先折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连pic的片子都不喜欢

其实挺好用的,价格也感人。。。

网友:
深受icd折腾的人表示同感

网友:
那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大坑!!!

网友:
kit2,win7 64位,正常使用啊。

网友:
PIC单片机还能买到呢?

网友:
PIC的工具确实垃圾,动不动固件挂了,莫名其妙连不上

网友F:
   坚持用PIC的人不是土豪就是情怀,,,,

网友:
Kit3很好用啊,一直在用呢!

网友:
PICKIT3用了好多年,一直很好用

网友:
我一直用PICKIT3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坚持用PIC的人不是土豪就是情怀,,,,

我现在信心有点动摇了,想用ST32。

网友:
PIC的工具都很烂

网友:
硬件做得那么复杂,不好用还死贵,比100块的XLink差远了

网友:
以前icd2时候,掉固件跟扯淡。

网友(2019-07-28):
用icd3多年没有遇到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工具有问题,而是使用者使用不当。ICD3只能给目标板供电100mA,内部有一个100mA过流检测IC,超过100mA会导致连接问题,强烈建议目标板自供电。

网友:
》其实挺好用的,价格也感人
Price is too low? or expensive?

网友:
公司在用的ICD3烧程序,绝对是正版的,经常掉程序,概率是千分之一左右。
打电话给原厂,原厂说ICD就是有这毛病,只能用来调试,不能用来烧录发货,要发货就得买5000多的PM3烧。太恶心

KIT一样的尿性,楼上推荐的估计都是没用过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PICKIT3?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现在都ICD4,PICKIT4了。

ICD3应该是Microchip设计的最差的开发工具了,还不如PICKIT3,更不如ICD2,主要原因是去掉了外部供电,好在ICD4恢复回来了。

网友:
很久不用PIC做东西了

网友:
我用Pickit2 , 配合第三方软件 pickit2Plus, 可以烧录一些本来pickit2 不支持的芯片。

http://www.pickitplus.co.uk/

网友:
>我用Pickit2 , 配合第三方软件 pickit2Plus, 可以烧录一些本来pickit2 不支持的芯片。
So you have paid to get an extension life support for the PK2. That is cool.
Do they have a list of the new IC which wan't supported by the original release?

网友:
PIC的开发环境和工具都不好用

网友:
For some reason, sometime ICD3 is even slower than P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