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FPGA板也是用按键开关来直接通断5V电源的么

楼主(2018-11-26):
印象中这种小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只有100mA或200mA,是不是不太够用……
为什么没有用开关来控制稳压器EN脚呢?

网友:
从来没见过电源开关控制稳压器的EN管脚来实现开关。记得这种7X7的小开关也就是一两百毫安的电流吧。

网友:
它上面那个DC-005 座子电流一般也就写500mA, 但实际使用上还不是好几A的也有?

网友:
我也觉得不合理.....且这种开关特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12V的电源输入,电流并没有那么大,你可以看一下直接电源适配器,是12V,1A的

网友:
这个开关用到最后会接触不良,按下去灯乱闪

最好的办法是:多练习拆板子换开关吧

网友:
这种开关质量确实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