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开发12V逆变成3000V的装置,需要在3000V端加人体保护

楼主(2018-11-26):
这边加了 一个大电阻限流。感觉还不够,还需要加什么元器件不?
漏电保护装置需要?

网友:
加限流,5楼的20-50mA太大了吧。
需要限制在10mA以下。
0.6mA~1.5mA 手指开始感觉发麻 无感觉
2mA~3mA 手指感受觉强烈发麻 无感觉
5mA~7mA 手指肌肉感觉痉挛 手指感灼热和刺痛
8mA~10mA 手指关节与手掌感觉痛,手已难以脱离电源,但尚能摆脱电源, 灼热感增加
20mA~25mA 手指感觉剧痛,迅速麻痹,不能摆脱电源,呼吸困难 灼热更增,手的肌肉开始痉挛
50mA~80mA 呼吸麻痹,心房开始震颤、强烈灼痛,手的肌肉痉挛,呼吸困难
90mA~100mA 呼吸麻痹,持续3S后或更长时间后,心脏麻痹或心房停止跳动 呼吸麻痹

网友:
人体保护应该就是漏电保护吧

网友:
加漏电开关

网友:
在正负可能都碰人体的风险下,加什么都不行,最好整个人都带上高压绝缘防护

网友:
把高压部分整个罩起来

网友:
把高压部分保护起来!

网友:
加电阻限流……
参考楼上的明细吧

网友:
额  频率呢,如果频率高,可以将电流限值增大

楼主:
3000v交变来产生电磁场的,本身功率很小。主要是防止人碰到不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