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超级终端软件@win10

楼主(2018-11-26):
已经习惯WIN10,不会再用回WIN7或WIN XP了,只能让应用软件适应系统 了。

网友:
习大侠的sscom不就挺好,坛子里有搜搜看

网友A:
putty算是终端软件的“保底”方案——简单、可靠、开源、保证可用。不管日常用什么终端软件,putty必须要留一套的。

花哨一点的软件可以选择 xshell, mobaxterm 等等。

*** 警告:所有软件请通过可靠途径下载。网上有人放出“加料”的这些软件来盗取账号密码,不可不防。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可靠途径”肯定不包含百度,戒之慎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tty算是终端软件的“保底”方案——简单、可靠、开源、保证可用。不管日常用什么终端软件,putty必须要留 ...

谢谢提醒,我这个是用来调试MCU  IAP功能的,串口通讯的。

网友B:
你这叫串口调试助手,不要乱起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这个是用来调试MCU  IAP功能的,串口通讯的。

串口调试助手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就行吧

助手带了那个什么Yo....协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手带了那个什么Yo....协议的吗?

我也是用超级终端的ymoderm搞iap的

网友:
我也想找个带Ymoden的串口调试助手,好像没有,也许是不知道,不晓得丁丁的sscom带不带?

网友:
XP挖出来的超级终端,WIN7/8/10都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叫串口调试助手,不要乱起名字

你没用过XP的超级终端吧?

网友:
Xshell,用了很多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这个是用来调试MCU  IAP功能的,串口通讯的。

所以都在用Y-Modem协议~弱弱问下楼主,有没有做加密呀?比如AES1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都在用Y-Modem协议~弱弱问下楼主,有没有做加密呀?比如AES128~

没做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