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质量好的dc插座厂家或者品牌。。。。谢谢。

楼主(2018-11-26):
求质量好的dc插座厂家或者品牌。。。。
谢谢。

DC电源插座插孔 接插口 5.5x2.1MM 圆孔螺纹螺母 面板安装

网友:
这样直接拧到机箱上的5.5的插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从那个螺丝上看,照片中的这个质量不咋地。

网友:
确实也没有找到过质量好的

网友:
  不差钱,上  digikey、mouser、arrow等去买,,,,

网友:
七某某宝

网友:
这个应该能满意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比不上论坛的大神。

网友:
这种也不错吧

网友:
不要选中间芯是压铆连接的,顶多1A。大电流要用一体的。淘宝搜 进口 信音 dc插座

网友:
全金属的都还行。

网友(2019-01-06):
感觉6楼的那个不错啊。

网友:
我也想找个这样的,谢谢

网友A:
上次随便某宝买了几个,出给客户后10个里面有两个接触不好,我也是醉了,国内这种小东西都做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随便某宝买了几个,出给客户后10个里面有两个接触不好,我也是醉了,国内这种小东西都做那么差 ...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解决了吗?

让客户拿镊子把里面的弹片往外拨。。还好是比较熟的人了